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简单介绍!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9-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网友:
上拉可以用来提高驱动吗?

网友A:
    判断上下拉电阻跟输出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应该没有直接关系,不管是正逻辑还是负逻辑,都可以简易判断为:凡是拉向逻辑高电平的就是上拉,凡是拉向逻辑低电平的就是下拉。对于232,逻辑“l”:-5V~-15V;逻辑“0”:+5V~+15V,对于常见LVTTL,逻辑“1”:2V~3.3V,逻辑“0”:0V~0.4V。

网友(2007-12-24):
引用 网友A:
判断上下拉电阻跟输出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应该没有直接关系,不管是正逻辑还是负逻辑,都可以简易判断为:凡是拉向逻辑高电平的就是上拉,凡是拉向逻辑低电平的就是下拉。对于232,逻辑“l”:-5V~-15V;逻辑 ...

    “逻辑”两字讲的很到位。其实在仿真过程中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上下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要鼎一下

网友:
这个大家讨论的比较好

网友:
不要咬文字游戏,通常不加说明都是指正逻辑,这个在任何一本书上都是如此. 如果非要说负逻辑,即使是接电阻到负电源,仍然属于上拉.

其实要理解上(下)拉电阻,要理解的是"拉"的意思,即在高阻态的时候,为防止输出门的电平悬浮而产生错误逻辑影响后级输入.应该要将这个悬浮人为地"拉"到固定的电平,这是拉的意思,所以,不是接到电源或地的电阻就是上拉下拉,像WING所说的那种接个电阻到某个固定电位(电源,地,或VTT),更多的时候是端接反射或钳位等.

以上拉为例,在选电阻值的时候,因为后级可能会多个门电路输入,每个输入门电路都会有漏电流,要保证这几个漏电流在上拉电阻上产生的压降不至于低过VOH,,这个就是上拉电阻的最大值;另一方面,电阻也不能太小,否则当输出由高阻态转低电平的时候,由于上拉电阻小,灌电流太大,又会把输出的低电平VIL抬高,这就是上拉电阻的最小值。通常,1~100K都可以正常工作,太弱了易发生误操作,太强了浪费电流,还增加了门电路的负担。10~47K为佳

网友:
学习了,奥妙这么多呀

网友(2008-04-27):
每天都有新发现,顶一下

网友(2008-09-24):
诱导里  环保要节省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们以单片机为例,它的输出电流大约在几十ua,考虑压降,以大约50K左右电阻为例,这个大约是2.5V 的压降,所以说是不是这样上拉电阻太大了啊

网友(2008-10-24):
    支持楼主。
    把复杂 的概念弄简单了,就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