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falsh shape

楼主(2007-09-21):
朋友有谁知道flash shape在电路板是怎样的,建drill时为什么耍要他而且外径要+30内径要+16。知道的朋友帮忙顶下啊

网友:
在大面积的接地(电)中,常用元器件的引脚与其连接,对连接引脚的处理需要进行综合的考虑,就电气性能而言,元件引脚的焊盘与铜面满接为好,但对元件的焊接装配就存在一些不良隐患如:①焊接需要大功率加热器。②容易造成虚焊点。所以兼顾电气性能与工艺需要,做成十字花焊盘,称之为热隔离(heat shield)俗称热焊盘(Thermal),…………

这是flash shape在电路板中的作用,我们通常在建DIP型零件时需要加flash shape,据我所知是内径和PAD一样大,而外径在PAD的基础上加20MIL,不知道是否正确!
也请知道的朋友们都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哦!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们 :P :P :P :P :P :P :P :P

网友:
我还没说完呢!  如果鑽孔比flash shape要大時,那麽flash shape就不會存在电路板上,因爲鑽孔時是會被鑽掉flash shape,这就是为什么要比鑽孔大的原因!

网友:
"如果鑽孔比flash shape要大時,那麽flash shape就不會存在电路板上,因爲鑽孔時是會被鑽掉flash shape,这就是为什么要比鑽孔大的原因!
讲的是内径还是外径哦

网友:
dingtianlidi    你想通了吗?

网友(2008-08-27):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在建DIP型零件时需要加flash shape,据我所知是内径和PAD一样大,而外径在PAD的基础上加20MIL
楼主说的有点不清楚呀!

建DIP型零件时一定要加上这两个符吗?
shape是用来建不规则形状的焊盘才用的不是吗?DIP元件的焊盘有什么不规则的啊?

网友(2009-02-20):
想想为什么要建立不规则焊盘啊

网友(2009-03-24):
?一头雾水

网友(2019-06-10):
正片就不需要,负片还是需要flash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