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中文教程!

楼主(2007-09-24):
    学习pads的朋友可以参考了。

    目   录
第一节 – 图形用户界面(GUI)
第二节 – 建立元件(Part)
第三节 – 设计准备(Design Preparation)
    第四节 – 输入设计数据
    第五节 – 定义设计规则(Defining Design Rules)
    第六节 – 元件的布局(Placement)
第七节 – 元件布局(Component Placement)操作
第八节 – ECO(Engineening Change Order)工程更改
第九节 – 布线编辑(Route Editing)
第十节 – 布线器PADS Router和SPECCTRA接口
    第十一节 – 增加测试点
    第十二节 – 定义分隔平面层(Split Planes)
第十三节 – 覆铜(Copper Pouring)
第十四节 – 自动尺寸标注(Automated Dimensioning)工具
第十五节 – 添加中英文文本(Add Text)
    第十六节 – 设计验证(Verify Design)
第十七节 – 目标连接与嵌入(OLE)
    第十八节 – 不同的装配版本输出(Assembly Variances)
    第十九节 – 输出报告(Reports)
第二十节 – 计算机辅助制造(CAM)

    PADS2005 Layout.part1.rar

    PADS2005 Layout.part2.rar

网友A:
    这个资料在比思网站就有下载的
    楼主能制作一个原创就更好了
以实践相结合的教程可能会比类似的教程更好
    类似这样的教程大多都是在讲它的软件如何好如何用

在实际碰到的问题可能还是需要自己总结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在比思网站就有下载的
    楼主能制作一个原创就更好了
以实践相结合的教程可能会比类似的教程更好
类似这样的教程大多都是在讲它的软件如何好如何用

在实际碰到的问题可能还是需要自己总结摸索
    像比思电子的教程就不要上传了
    这个资料估计到处都有呀
    直接给出比思电子的下载网址就ok了

http://www.kgs.com.hk/

直接进去下

网友(2009-12-28):
    不错就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