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号完整性、电磁兼容性和串扰的定义!(转贴)

楼主(2007-09-25):
    有关信号完整性、电磁兼容性和串扰的定义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有关信号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电磁兼容性(EMC)和串扰(Crosstalk)的定义
    什么是信号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
    信号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是指一个信号在电路中产生正确的相应的能力。信号具有良好的信号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是指当在需要的时候,具有所必需达到的电压电平数值。
什么是串扰(crosstalk)?
串扰(Crosstalk)是指在两个不同的电性能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串扰(crosstalk)被称为Aggressor,而另一个收到干扰的被称为Victim。通常,一个网络既是Aggressor,又是Victim。
什么是电磁兼容性(EMI)?
    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或者电磁兼容性(EMI),是从一个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例如电缆、导线或封装的管脚)得到的具有天线特性的结果。印制电路板、集成电路和许多电缆发射并影响电磁兼容性(EMI)的问题。FCC定义了对于一定的频率的最大发射的水平(例如应用于飞行控制器领域)。
    在时域(time domain)和频域(frequency domain)之间有什么不同?
时域(time domain)是一个波形的示波器观察,它通常用于找出管脚到管脚的延时(delays)、偏移(skew)、过冲(overshoot)、、下冲(undershoot)以及设置时间(settling times)。频域(frequency domain)是一个波形的频谱分析仪的观察,它通常用于波形与FCC和其它EMI控制限制之间的比较。(有一个比喻,它就象收音机——你在时域(time domain)中听见,但是你要找到你喜欢的电台是在频域(frequency domain)内。)
    什么是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
    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是一个网络(导线),并且它的电流返回到地或电源。
什么是阻抗(impedance)?
阻抗(Impedance)是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上输入电压对输入电流的比率值(Z0=V/I)。当一个源送出一个信号到线上,它将阻碍它驱动,直到2*TD时,源并没有看到它的改变,在这里TD是线的延时(delay)。
    什么是反射(reflection)?
反射(reflection)就是在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上的回波(echo)。信号功率(电压和电流)的一部分传输到线上并达到负载处,但是有一部分被反射(reflected)了。如果负载和线具有相同的(impedance),反射(Reflections)就不会发生了。
什么是过冲(overshoot)?
    过冲(Overshoot)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 - 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下冲(Undershoot)是指下一个谷值或 峰值。过分的过冲(overshoot)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
什么是下冲(undershoot)(ringback)?
    下冲(Undershoot)是第二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 - 对于上升沿过度的谷值或对于下降沿太大的峰值。过分的下冲(undershoot)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误操作)。
什么振荡(ringing)?
    振荡(Ringing)就是在反复出现过冲(overshoots)和下冲(undershoots)。
    什么是设置时间(settling time)?
设置时间(Settling time)就是对于一个振荡的信号稳定到指定的最终值所需要的时间。
什么是管脚到管脚(pin-to-pin)的延时(delay)?
    管脚到管脚(Pin-to-pin)延时(delay)是指在驱动器端状态的改变到接收器端状态的改变之间的时间。这些改变通常发生在给定电压的50%,最小延时发生在当输出第一个越过给定的阈值(threshold),最大延时发生在当输出最后一个越过电压阈值(threshold) ,测量所有这些情况。
    什么是偏差(skew)?
信号的偏移(skew)是对于同一个网络到达不同的接收器端之间的时间偏差。偏移(Skew)还被用于在逻辑门上时钟和数据达到的时间偏差。
什么是斜率(slew rate)?
    Slew rate就是边沿斜率(一个信号的电压有关的时间改变的比率). I/O 的技术规范 (如PCI)状态在两个电压之间,这就是斜率(slew rate),它是可以测量的。
    什么是静态线(quiescent line)?
在当前的时钟周期内它不出现切换。另外也被称为 "stuck-at" 线或static线。串扰(Crosstalk)能够引起一个静态线在时钟周期内出现切换。
    什么是假时钟(false clocking)?
    假时钟是指时钟越过阈值(threshold)无意识地改变了状态(有时在VIL 或VIH之间)。通常由于过分的下冲(undershoot)或串扰(crosstalk)引起。
什么是IBIS?
    IBIS是描述一个输入/输出(I/O)的 EIA/ANSI标准。它既包括DC (V/I)特性曲线,也包括瞬态(transient)(V/T)特性曲线 curves as tables of points. HyperLynx的网页 (Web site)上有连接到 IBIS的主页,另外还有许多供应商的IBIS 模型网页。

网友(2008-03-21):
    利用收音機的比喻來區分時域和頻域很形象,我一下就明白了.
希望以後將這種理論的得時候多用一些這樣的方法.
我可以這麼理解吧?驅動端象一個水管的入口,線就是水管,終端就是出口.
如果終端和管子是一樣大小的,也就是阻抗匹配,管子內的水就會順利流出.
    如果大小不一樣,就一部份的水會被頂回來,就是反射!

楼主:
    很多台湾公司或香港公司只能用繁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台湾公司或香港公司只能用繁体的。

    总版言之有理,那就具体情况而论了!

网友A:
    總版說的對阿!我只有兩種輸入法,英文和中文繁體.繁體還得一個字一個字敲.
而且無法上傳資料,管的比較嚴,所以建議大家不要來這樣的地方,錢多少不說
    自由是沒有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總版說的對阿!我只有兩種輸入法,英文和中文繁體.繁體還得一個字一個字敲.
    而且無法上傳資料,管的比較嚴,所以建議大家不要來這樣的地方,錢多少不說
自由是沒有阿 !

如果觉得汉字输入不方便,写英文也可以的,但是你说无法上传资料就不明白了,
能说得具体点吗?我们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对于利于论坛发展的建议我们会
积极采纳并给予适当积分奖励的。
    无论如何我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网友A:
    我們的資訊對端口做了一些設置,會按時檢查上網得數據流量.向公司外部傳遞資料要被處罰.
具體怎麼操作我也不太清楚.還有就所有的usb口也封了.
現在所有帶bbs的網址我都上不了.eda365是我現在能上的少數的幾個
    地方了.好在在這裡學了不少東西,但是一直沒上傳點有價值的資料,
    覺得對不起大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們的資訊對端口做了一些設置,會按時檢查上網得數據流量.向公司外部傳遞資料要被處罰.
具體怎麼操作我也不太清楚.還有就所有的usb口也封了.
    現在所有帶bbs的網址我都上不了.eda365是我現在能上的少數的幾個
    地方 ...

不能上传资料,但是你可以参与讨论,解答大家的问题呀,我想这比上传资料更有意义!
    论坛需要大家的积极参与,欢迎你的积极参与!

网友(2010-04-09):
    参与第一,上传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