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9-25):
protel制版后,如何仿真?谁有书籍或者网站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Protel目前只支持前端仿真,如Spice或VHDL仿真,你指的应该是后端仿真吧,后端仿真目前最常用的工具是Cadence的Specctraquest和Mentor的HyperLynx,Ansoft的SIwave也可以,一般用Protel画板的人好像都不会考虑仿真,这句话反过来说也适用,考虑仿真的人一般都不会用Protel画板, LZ 是例外,所以从长远来看,如果确实有仿真需求的,还是考虑转用Cadence或Mentor的工具吧。

网友(2007-12-21):
    传说menter的 ICX/TAU应该是业界功能最强大的,更重要的是它引入了timing simulation。很期望能用上,但苦于安装问题

网友(2008-02-20):
    给你点书看看~

    给你点书看看~

网友:
    压缩给你传

    压缩给你传

网友:
    3.4

    3.4

网友:
    5.6

    5.6

网友:
    7最后一部分了

    7最后一部分了,自己去找个PDG阅读器,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