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问一个孔的问题?

楼主(2007-09-26):
突然想起,我们常说的10和1和1和12的孔.孔中10和12指的是什么?

网友:
是指板厚和过孔的比例吧!!!
我不是太清楚!!!
知道的给我顶啊!!!

网友:
    你说的是10:1和12:1吗?如果是,10和12指的是倍数,是指板厚不能超过孔径的10倍或12倍。

网友:
    你说的是10:1和12:1吗?如果是,10和12指的是倍数,是指板厚不能超过孔径的10倍或12倍。

我同意这个意见

楼主:
    小声问一个孔的问题?突然想起,我们常说的10和1和1和12的孔.孔中10和12指的是什么?

前面打错了,是via10和Via12就是在allegro添加过孔那里显示的.好象想复杂了,"10和12"有没有可能是孔外径的半径.谢谢家的关注!!

网友:
    是10MIL和12MIL的过孔大小哦
    指的是内径

网友:
    真懒!找个10的孔自己在板子上量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声问一个孔的问题?突然想起,我们常说的10和1和1和12的孔.孔中10和12指的是什么?

前面打错了,是via10和Via12就是在allegro添加过孔那里显示的.好象想复杂了,"10和12"有没有可能是孔外径 ...

我觉得应该是VIA10所指的10是指钻孔(Drill diameter)直径为10MIL!

楼主:
    哦原来这么小啊!!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没关系!!!
    以后发帖要发正确哦!!!
否则无人能解!!!!!

网友(2011-03-18):
通常都是指内径,外径是12mil都是微小孔了,工艺上很麻烦,成本也很高;应该都是激光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