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速设计中的电源地设计!

楼主(2007-09-26):
    你的理论基础够扎实吗?

网友:
    b 和f有什么区别?
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那个接地脚有高频信号是不是会影响电源啊!!!
因为那个电容是无极性的,那么f图是先经过电容地脚的,所以我认为B图要好于F图.那个电容只是给电源滤波的吧!!

网友:
    请高手指点

    是为了减小回流面积吗??那过空都打在电容的左边不更好吗??

网友: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在实际的设计中,特别是高密度PCB设计中,F图方案占空间太大,常用的往往是b图,滤波性能比F稍差,但当C容值较大作为Bulk电容使用时,b和f图的效果几乎是相同的。

网友:
    受益匪浅阿,以前放去藕电容,就随便放的,只知道尽量近些。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2007-10-27):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2007-11-26):
      理论知识太缺乏了。

网友(2008-01-08):
受益匪浅啊,以前确实乱放去耦电容,现在要好好放放了

网友(2008-03-12):
小小的电容的位置的摆放就有这么多要注意的地方,画PCB真是件技术极强的工作呀!
感触颇深~!

网友(2008-04-25):
个人看法:
因为对于高速电路,对接地是要求最严格的,往往在接地脚就近打孔,因为F的打发,管脚地到内层地的走线有点长,从效果来说F图走线要比B图的ESL要大很多,会引起一定的地弹.
还有很高频率的高次谐波的噪声不是通过电容滤的,而是通过内层电源地平面的偶合电容滤的.

对于纯高速的数字系统,个人喜欢在在芯片管脚就近打电源地过孔.

而对于模拟射拼,则地还是在芯片管脚就近打过空,电容附近也打过孔,电源处是在电容处打..

网友(2008-09-26):
深刻理解了回流面积的实际应用

网友:
更好方案

其实在F图中还可以做些许的修改
可以电容中电源和地的孔,尽量靠近,相互平行
这样可以很好的去除互耦的电感,可以使得电容引线电感更小!

网友(2008-12-16):
我又进步了.

网友:
个人看法:
因为对于高速电路,对接地是要求最严格的,往往在接地脚就近打孔,因为F的打发,管脚地到内层地的走线有点长,从效果来说F图走线要比B图的ESL要大很多,会引起一定的地弹.
还有很高频率的高次谐波的噪声不是通 ...
引用 网友A:

高频噪声仅仅靠电地层耦合电容是滤不掉的,对于快瞬态突变的电流,多层PCB本身裸板时就会有相当大谐振。
因此就近放Bulk电容以及按一定规则放置高频小电容都是必须的。
有时要从板材及导体材质考虑,如采用高介电常数和损耗因数的介质,高磁导率、低电导率的导体。
有时要采用完全隔离的办法抑制噪声源。

网友(2009-02-07):
又长知识了

网友:
有内电层和地层的情况,哪个好呢?

网友(2009-05-14):
看了后 受教了

网友(2009-12-22):
我把画pcb当艺术,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当学问。。。。学习中

网友:
牛人啊,一定向你们好好学习........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0-02-05):
果然高手

网友:
有害信号是指希望滤除的高频杂波,
在图b中的回路:

在图F中的回路:

经过对比,对高频杂波信号 ...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不是回流面积的问题,
看英文的解释就很清楚了

网友:
一般我都用F图的画法,以后还要注意下,多谢LZ的分享

网友(2010-03-25):
这个图是很不错的,对于细节的设计很有指导作用。
应仔细研读体会。

网友:
应该好好研究下

网友(2012-11-27):
以前只知道高频滤波电容靠近芯片越近越好,现在才知道那个电容的走线也有讲究的

网友(2013-05-31):
嗯,长知识了

网友(2016-03-21):
引用 楼主:
    在实际的设计中,特别是高密度PCB设计中,F图方案占空间太大,常用的往往是b图,滤波性能比F稍差,但当C容 ...

在高频中,电源孔的fanout方式与地的fanout方式一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即电源孔打在地孔的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