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问题求教

楼主(2007-09-26):
请问负片是什么意思?
我做了一个焊盘提示Drill hole not defined. Required by BEGIN LAYER layer pads.
是什么意思呀?
请指教!
另外THERMAL RELIEF 和ANTIPAD再什么情况下使用呀?

网友:
我个人认为正片是指有铜部分,负片是指无铜部分.
请问你建的焊盘是通孔的还是贴片的焊盘:

THERMAL RELIEF 和ANTIPAD再什么情况下使用呀?
THERMAL RELIEF这个一般是在建镀通孔要用到,就是我们常说的热风焊盘.
ANTIPAD指的是在平面或铺铜区域隔开的那个焊盘,建安装孔(机械孔)等和镀通孔就要用到

网友:
正片好理解吧,每一个布线层都是正片,凡是有走线的地方,就表示有铜。而负片则相反,凡是有走线(antietch)的地方就表示没有铜。在Allegro里面,就是靠走线(antietch)来分割平面的。那为什么Allegro的平面层不使用正片来设计呢?事实上,使用正片来设计平面层完全没有问题,铺铜就行了。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如果我们把每个电源和地平面都改用正片铺铜皮的方式设计,整个操作速度会很慢,特别是用一些老式电脑来做大型板子的时候,情况会更明显。所以说,Allegro使用负片来设计平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软件的运算量和数据量。

网友:
“我做了一个焊盘提示Drill hole not defined. Required by BEGIN LAYER layer pads”
这个可能是因为你的焊盘在TOP层没有定义尺寸大小。

网友A:
正片所见即所得,负片所见非所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片所见即所得,负片所见非所得

这样说不是太准确哦!在allegro里,负片里是可以看到铜皮的,而最后也可以“得”到铜皮,所以应该成:“在cam350里,正片所见即所得,负片所见非所得”。

网友:
    这个意思是说在allegro里看到的铜皮也可以最后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