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26):
在BGA 下 BOTTOM层经常要走许多线~ 而空间或者规则等因素的限制~ 问下能不能在器间中间走线?~
或者什么类型的器件可以走?能走多少~?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
可以布线,但不推荐布线,印象里好像是对回流焊点胶有点影响。一般情况下,两个PIN的表贴器件都不推荐焊盘中间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

你真的知道了吗?器件下面走线对回流焊点胶有点影响,这里的影响不是指坏的影响,而是指好的影响哦!

网友:
    嗯,我也只知道可以布线,但不推荐布线,至于到底还有一些什么原因不是很了解,请知道的高手帮我们解答一下阿!

网友:
    有点晕,我也想知道,是不是怕被锡渣短路啊??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吧!!!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我认为其它地方走不下线的情况下可以走线,,他们所说的影响是有的但不大,,因为那有不什么信号线。如果对于信号线或差分钱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

楼主:
    别人弄好了的
    要改的板 很多都这样走的 郁闷

网友:
    在回流焊的工艺流程里,有个环节叫点胶,简单点说就是用胶水粘住器件,然后加热让锡膏融化,这样就把器件焊好了。但是这个过程对器件有要求,不是任何器件都可以粘住的,比如在板子背面,就不能粘太重的器件,器件如果太重,一方面胶水根本粘不住,另一方面即使粘住了在锡膏融化的时候也容易掉下来。在SMT制程里有个专业的名词来描述这个过程对器件的要求,叫“stand off”,这个词就是指器件本体(不是指焊盘,是指两个焊盘中间的那部分)到PCB表面的垂直距离,这个值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就容易出现前面所说的情况。为了对stand off值较大的器件进行补偿,就需要缩短器件本体到PCB表面的距离,而在器件的两个pin中间走线,恰好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相当于把PCB表面“垫”高了。有时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而在器件下面故意增加走线,这种走线称之为“虚拟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哪些器件下要走虚拟走线了,或者说哪些器件是用胶水粘住,然后加热让锡膏融化才焊接的??请高手举一些常用器件的例子吧!

主要是stand off值较大的器件,如7343封装的电容放在板子背面,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到底要不要虚拟走线,有生产线的工艺能力决定。

网友: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阴阳板上的大零件或质量>15克(参考值,实际情况要作验证)的bottom表贴零件,对于allen讲的要作点胶处理.进一步验证看要不要作虚拟走线.

    什么叫阴阳板?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28):
    看来要下生产线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下生产线了解了解
    你还能到生产线去了解啊
    生产线是不是那些ie工程师去规划的吧

网友(2008-01-15):
    没遇到过器件中间还可以走线的,也许是每一个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吧

网友:
    在回流焊的工艺流程里,有个环节叫点胶,简单点说就是用胶水粘住器件,然后加热让锡膏融化,这样就把器件焊好了。但是这个过程对器件有要求,不是任何器件都可以粘住的,比如在板子背面,就不能粘太重的器件,器件如果太重,一方面胶水根本粘不住,另一方面即使粘住了在锡膏融化的时候也容易掉下来。在SMT制程里有个专业的名词来描述这个过程对器件的要求,叫“standoff”,这个词就是指器件本体(不是指焊盘,是指两个焊盘中间的那部分)到PCB表面的垂直距离,这个值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就容易出现前面所说的情况。为了对standoff值较大的器件进行补偿,就需要缩短器件本体到PCB表面的距离,而在器件的两个pin中间走线,恰好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相当于把PCB表面“垫”高了。有时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而在器件下面故意增加走线,这种走线称之为“虚拟走线”。

在一些封装资料里(芯片座子)常能看到 standoff area ,当时理解为:这些区域的高度必须相同,避免压接时出现受力不均,损坏插座,感谢如此详细的说明,受教了!!

网友:
    菜鸟级别的才会在器件之间走线
    高手级别的从不穿线在此中间

网友:
    是考虑EMI的问题,信号质量可能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