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及其原理!(转贴)

楼主(2007-09-27):
    什么是波峰焊:
焊接技术是SMT的核心,是决定表面贴装产品质量的关键。目前广泛采用并不断完善的主要有两种:波峰焊和再流焊。
    最初在市场上出现的提供表面贴装元件密集间隙焊接的设备之一是双波峰焊系统。双波峰系统能产生两个波峰:湍流波和平滑(或层流)波,如图图所示。
波峰焊原理及波峰焊结构:
波峰焊錫機主要是由運輸帶,助焊劑添加區,預熱區,錫爐組成。
    運輸代主要用途是將電路底板送入波峰焊錫機,沿途經助焊劑添加區,預熱區,錫爐等。
助焊劑添加區主要是由紅外綫感應器及噴嘴組成。紅外綫感應器作用是感應有沒有電路底板進入 ,如果有感應器便會量出電路底板的寬度。助焊劑的作用是在電路底板的焊接面上形成以保護膜。
    預熱區提供足夠的溫度,以便形成良好的焊點。有紅外綫發熱可以使電路底板受熱均勻。
    錫爐内有發熱綫,錫泵,Main Wave及Jet Wave。

    在双波峰系统中,波的湍流部分防止漏焊,它保证穿过电路板的焊料分布适当。焊料以较高速通过狭缝渗入,从而透人窄小间隙。喷射方向与电路板进行方向相同。单就湍流波本身并不能适当焊接元件,它给焊点上留下不平整和过剩的焊料,因此需要第二个波。
        第二层流波或平滑波消除了由第一个湍流波产生的毛刺和焊桥。层流波实际上与传统的通孔插装组件使用的波一样。因此,当传统组件在一台机器上焊接时,就可以把湍流波关掉,用层流波对传统组件进行焊接。

    现在市面上应用最普遍的双峰系统,其湍流波往复运动,焊料从喷嘴而不是从一个狭长的缝中喷射。运动着的喷嘴在防止漏焊方面比狭缝更有效,因为它不仅产生湍流,而且具有清洗作用。
    其他资料:
    波峰焊的工藝與波形

    圖3-1顯示了波峰焊的焊接技術,焊料池中熔化的焊料向上噴射形成一個凸出的波形。焊接過程中,先在一塊插有元件的PCB (PCBA)上涂敷焊劑、經過預熱後再通過由熔化了的焊料所形成的波峰,從而使PCB接觸波峰頂部將元件和PCB焊盤的連接處焊接起來。
    根據機器所使用不同幾何形狀的波峰,波峰焊系統可以劃分成許多種。
雙波峰焊接系統

    圖3-3所示的是其中一種波峰焊系統(雙波峰焊接系統),其中第一個波是一個湍流波,作用是防止虛焊。第二個波是一個平滑波,作用是幫助消除毛刺及焊橋。湍流波既可以通過讓熔化的焊料經過一個振盪器來形成,亦可以通過向焊料池中注入氮氣來形成。

网友(2008-02-25):
    以前焊接表贴器件也是用波峰焊的啊?

网友(点评):
同问。。。只是想,波峰焊咋焊贴片器件的管脚呢,不会连表面也接触高温锡?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10-11-09):
    见识一下

网友(2012-09-15):
    元件比较密集是开双波能很好的处理连焊,但能开单波就尽量开单波过,应为开双波锡氧化的快产生的锡渣多浪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