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元气件封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27):
allegro里作元气件封装,能否把原点定在元气件中心或者1号管脚.就象protel99SWE那样.
请教!!!!!!!!!!!!!!!!!!!!!

网友:
allegro是以坐标来定位的,在你所说的原点是不是00坐标,如果是的话你在commad栏中输有x 0 0,

网友:
元件做好了你移动一下原点,把原点放在器件的中心和管脚1号
不过问题解决了要回一下贴哦
那样我们也知道问题是否解决 OK

网友:
当然可以了
我们建零件的时候都要求把原点定在零件中心点或是零件第一PIN

网友:
记得问题解决了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哦!

楼主:
我问一下怎么移动原点呢?
在MOVE ORIGN 里怎么改不了呢?是在这里改吗?
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
是在那里解呀!!
不过你要把当前的元器件中心或第一脚中心的坐标记录下来
填在MOVE ORIGN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ALLEGRO好像有很多操作要先DONE下结束前一次命令才能有效执行的

网友:
楼上的不是本贴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一下怎么移动原点呢?
在MOVE ORIGN 里怎么改不了呢?是在这里改吗?
还是别的地方???????????????????

一般都可以改   改不了  是不是点OK无效阿?那就先DONE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07-12-01):
高手云集,不错,对我们新手来说不懂的地方有高手指点一下收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