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各层的用途

楼主(2007-09-28):
建立焊盘时,这几个层都是干什么用的请教各位?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
PASTEMASK_TOP
PASTEMASK_BOTTOM
FILMMASK_TOP
FILMMASK_BOTTOM
还有THERMAL TELIEF 和ANTIPAD的用途??????????????????????????

网友A: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是指阻焊层我们常说的绿油层(不过阻焊层的颜色不只是绿色的有好几种啊有红色的黑色的等等)

PASTEMASK_TOP
PASTEMASK_BOTTOM是指钢网贴片时用的

FILMMASK_TOP
FILMMASK_BOTTOM这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THERMAL TELIEF和ANTIPAD的用途在这个论坛就有啊!!!
自已找找吧

网友:
请高手解答?????

具体点,PASTEMASK TOP 开钢网用的?不懂,难道是开钢网的尺寸数据什么的???? 谁解答谁就是高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是指阻焊层我们常说的绿油层(不过阻焊层的颜色不只是绿色的有好几种啊有红色的黑色的等等)

PASTEMASK_TOP
PASTEMASK_BOTTOM是指钢网贴片时用的

    FILMMASK_TOP* \9 B) A7 H ...

    在这里: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1-2.html

网友(2008-01-18):
    我也不是很懂啊!

网友B:
    继续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在找

上面4楼的也可以进去学习一下.很好的资料

网友(2008-10-02):
    SOLDERMASK_BOTTOM这层版主说的有误,是不要铺绿油,就是平时看到的铜皮

网友:
    不懂的就看书呀

网友(2013-05-26):
    请问filmmask_top/bottom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9-04-15):
    SOLDERMASK_TOP  表层阻焊
SOLDERMASK_BOTTOM  底层阻焊
PASTEMASK_TOP    表层钢网
PASTEMASK_BOTTOM  底层钢网
FILMMASK_TOP
    FILMMASK_BOTTOM  留给用户自定义的层面
    THERMAL TELIEF   热焊盘
    ANTIPAD   反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