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帮助文档无法直接打开

楼主(2007-09-28):
    [求助]allegro帮助文档无法直接打开 例如:打开帮助文档后会跳至 http://127.0.0.1:9000/C:/Cadence ... pTOC.html#firstpage 但要去除前面的http://127.0.0.1:9000才能正常打开 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因为这样搜索功能就不能使用了 不知道是电脑那设置有问题导致本地浏览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这个问题与软件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与软件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关掉你的防火墙。

楼主:
    诺顿的客户端
    不知道怎管

网友(2007-11-15):
    ~~~~

    如果你用的是XL的版本,有可能是因为软件漏洞,要下载补丁程序.我也遇到过HELP打不开的情况,但是下了补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