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PROPAGATION_DELAY和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简介!

楼主(2007-09-28):
(2)PROPAGATION_DELAY
PROPAGATION_DELAY这个设定主要用来对Net绝对长度的设定,如要求设定一组Net的长度要在MinMil到MaxMil之间的话,就可以用这种设定来完成。

要求走线Net长度在Min与Max之间就正确,否则会有DRC错误提示

(2)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这个设定主要用来对一组Net做等长设定,如要求设定一组Net的长度误差要在ToleranceMil之间的话,就可以用这种设定来完成.这里会多一个基准线的概念,就是其它设定的走线需要和这基准线来比较,如果比它长多少,短多少都在Tolerance之内就是达到要求的,

如果走线Net长度达到要求就显示绿灯,否则就显示红灯并会有DRC错误提示

Delta  :这个值可能有点难理解,就是设定的这个走线的长度要比基准线长还是短多少,一般都是要求和基准线一样长,那就是这里的为0, 如果要长就用+Delta,短就用-Delta,+可以省略。
Tolerance :与基准线之间的误差,可以是具体值(xx Mil) 也可以用百分比(xx%), 注意:Tolerance的值为+/-多少,如果写50,就是误差为+/-50Mil, 其实误差就是100Mil另外对一组设定好等长的走线还要指定基准线, 基准线的值和前面一般的一样,就是Delta和Tolerance项省略,那样系统就默认为这组等长线的基准线。

网友(2008-09-26):
    真是太好了!

网友:
    解释的真明白,顶

网友:
    讲的很好,谢谢。

网友(2009-02-02):
    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设置了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属性后,如果长度不再范围内也不报错?

网友(2012-01-12):
    这坟挖得好深啊,07年的帖子,08年挖了一次,09年挖了一次,12年又挖一次

网友(2015-11-25):
    还是不明白deta

网友(2019-10-12):
    绝对要顶一下,感谢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