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方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交流学习

楼主(2007-09-28):
    关于pads方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交流学习
共同进步!

楼主:
    大家可以把看过的精华帖转载过来
一起交流学习哦

网友(2008-01-05):
    刚学,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A:
    安装了PADS2005,按照安装说明把license文件也弄好,但是只有先打开PADS Layout再打开PCB文件才能正常使用所有功能,如果直接双击PCB文件,则提示没注册,只能在DEMO状态下使用,连保存的功能都没有,把PCB文件拷到桌面则可以使用所有功能,请教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里有谁精通FANOUT功能的来给大家讲讲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哦

网友(2008-08-13):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PADS2005,按照安装说明把license文件也弄好,但是只有先打开PADS Layout再打开PCB文件才能正常使用所有功能,如果直接双击PCB文件,则提示没注册,只能在DEMO状态下使用,连保存的功能都没有,把PCB文件拷到桌 ...

    没试过此问题..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