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输出gerber文件操作步骤【转载】

楼主(2007-09-28):
    第一步:打开powerpcb文件
            当你重新打开文件时你可能看不到已灌过的铜,但实际上你灌过得铜是存在的,这时你需要进行如下操作:在setup/disply colors打开所有的层(包括电源地),点击view/nets/ok,灌过得铜就会显示。
    第二步:建立子目录
        在powerpcb中gerber文件保文件夹默认在powerpcb安装目录的CAM下。点击File/cam,在弹出对话框CAM处用下拉箭头选create,键入文件夹名后,点击ok,输出的gerber文件将保存在新建的文件夹中。

    第三步:输出光绘文件
            首先来看一下每个powerpcb文件应输出多少张gerber文件。输出的总数为n+8张。其中n 为板子的层数(例如4 层板,那么n="4"),这n张图为板子每层的连线图;另外8张包括2张丝印图(silkscreen top/bottom) ,2张阻焊图(solder mask top/bottom),2张助焊图(paste mask top/bottom),2张钻孔图(drill/Nc drill)。下面是输出这些文件的具体操作:
            点击Add,弹出下列对话框。在document name处填写绘图文档名,docment处用下拉菜单选择绘图类型,并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已定义过的层的名字,ok后在layers处定义输出的层及每层输出的内容,点击ok后,点击Run即可。

    下面举例说明输出每类gerber 文件图“layers”项的设置:
连线图:以top层为例。

丝印图:包括top和silkscreen top两层,具体每层包含内容如下图。

助焊层:包括两层

    阻焊层:包括两层

Drill钻孔图:包括2层

    Nc Drill钻孔层:因为该层没有layer层设置,在默认状态下,直接点击ok就可以了。
    第四步:输出D码文件
        标准的gerber file格式可分为RS-274-D与RS-274-X两种,其不同在于:
            1.RS-274-D格式的gerber file与aperture是分开的不同文件
            2.RS-274-X格式的aperture是整合在gerber file中的,因此不需要aperture文件
           在制版商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我采取输出RS-274-X格式,具体操作如下:
    File/Cam/,在对话框选择top或 bottom的gerber连线图,Edit/Device Setup/Advanced/Use RS-274-X Format/ok/Augment/ok。在以上的整个操作过程中会弹出对话框,这些对话框中的各项选择默认值。
        当然你也可以在输出top或bottom层连线图时同时输出D码。
    第五步:输出列表文件
       把所有的gerber文件列表,File/Cam/listing。

网友:
    太详细了,新手必读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
    板凳
    喝口茶慢慢看~

网友A:
    看不到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了!!!
    可以显示看到啊

网友(2007-10-29):
    补充关于OPTIONS:
    1.对于所有的层的对齐方式,最好选择OFFSET,调整X,Y坐标以便PCB尽量显示在可视区中部
2.DRILL DRAWING层的OPTIONS,除了调整以上对齐方式,还需要点开DRILL SYMBOLS按扭,调整XY坐标使得区域中的紫色框和蓝色框不要重叠.其它字符参数见HELP,可以默认

楼主:
    那是导入CAM350后还是发现有些并没有对齐 不知道什么缘故
    我都是选择中心位置显示的

特别是那个转孔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导入CAM350后还是发现有些并没有对齐 不知道什么缘故
我都是选择中心位置显示的

特别是那个转孔信息

再说一遍,对齐要选OFFSET,不是CENTER

网友:
    非常形象,比书上讲的好多了,谢谢 ,顶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5.0 的吧

网友:
    有没有谁搞懂PADS2005 SP2的软件,重装系统后装不了的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谁搞懂PADS2005 SP2的软件,重装系统后装不了的问题啊.....急

网友(2007-12-12):
    书呆子讲得好详细哦,学习了哈~

网友(2008-02-19):
    有心人,赞一个!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挺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2008-04-21):
比较详细,好东西,呵呵,谢谢

网友:
不错!跟着学习了!!LZ多多努力啊!!

网友:
我喜欢

我是新手 就是喜欢这种帖子

网友:
十分感谢,正好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讲的好好~~透彻

网友:
问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光绘文件都可以用默认设置?就是直接添加就好了,不用设置层面的?

网友:
谢谢。  刚才下了一个别人发包 两层板不是按  n+8  的呢。。总共有 17个文件其中(drl 文件1个,pho文件 7个, lst文件1个  rep文件8个。

网友:
是好详细的哦!    可我的PADS 好像没这个功能呀,,, ---是灰色的,

网友(2008-06-03):
又多学了一点

网友:
层间对齐,俺觉得还是在CAM350里面操作更方便了。

网友:
真是好帖子,写的很详细了,有你们这么好的内容,是新手们的幸福啊!

网友:
说的好详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说一遍,对齐要选OFFSET,不是CENTER

小小声地问一遍,对齐选OFFSET只是针对钻孔层还是其它所有层?
因为,我看到最前面的对齐选的是CENTER

网友(2008-08-04):
(接上楼!)对齐选OFFSET应针对其它所有层!PCB论坛

网友:
需要啊!万分感谢

网友:
精闢的解說真祥細謝謝!!

网友:
不是很懂,努力学习中,先看下,谢谢!

网友(2008-09-19):
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了收下了

网友:
我也顶一下

这位仁兄发表的太详细了,简直是大家的楷模,值得表扬 :lol

网友:
这个方法能用于PADS2007.3吗?

网友(2008-11-08):
    够详细,我正需要呢,感谢楼主!

网友(2008-12-12):
    应该不符合pads2007吧,我看过别人做的gerber里面的option选项对正方式都是用centered哦;还有layer设置中的顶层要在compoment outlines下面要选top mounted这一项;

网友:
    看看,感觉很好,保存一下。呵呵

网友:
很详细的讲解,谢谢楼主~

网友:
比较详细,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学习了~~

提个弱弱的问题:aperture是什么?还有,-D与-X两种方式,在PCB加工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工艺不同吗?

网友:
支持楼主,这个很有用

网友:
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2009-04-14):
谢了,我正愁呢

网友(2010-09-08):
很详细,多谢了。

网友:
2张助焊图(paste mask top/bottom),
加工PCB的话,这个不需要的其实。。。

网友:
呵呵,如果能整合成PDF文件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好详细,谢谢哦!

网友:
不过为什么生成文件的后缀名是.rep和.pho呢

网友(2010-10-25):
一直不明白呀.现在终于理解了.要是有PDF文档格式的就更方便了

网友:
LZ 好人哪!~~~~多谢多谢……

网友(2011-05-12):
回复 楼主:

    您好:我只能看到文字,看不到图片,请问怎么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