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将两块不同的板拼起来一起投板呢?

楼主(2007-09-29):
    【问题】如何将两块不同的板拼起来一起投板呢?
    请高手指点在pads里面的详细操作过程

楼主:
    没有用过CAM350拼过
    只拿它看过输出的cam文件

不知道怎拼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人直接在PCB文件里面进行拼版,一般都是在cam里拼。

    也有好多CAM工程师都是用CAD软件拼的,在CAD软件里面用COPY命令可以做到!!!

网友:
    刚把题目看错了不 好意思

网友:
    PADS 里边拼版

    在PADS 里边的ECO 里面 可以拼版,实现
    ECO的到手第二个功能键

网友(2007-12-12):
    将第二个板子的板框改为2D线画,拖住鼠标选中第二块板的所有内容或CTRL+A,然后右键MAKE REUSE.打开第一块板,在ECO模式下ADD REUSE,移动鼠标放到你想放的位置,不过元件标号有重复,系统会自动重新编号的。

网友B:
    A:一個最原始的方法,在外形邊上加一個方形要拼多大間距就加一個多大方形,然后復制就可以了這就是最原始的拼板方法了!
    B:另外還可以用座標拼板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一個最原始的方法,在外形邊上加一個方形要拼多大間距就加一個多大方形,然后復制就可以了這就是最原始的拼板方法了!
    B:另外還可以用座標拼板法!

怎么弄的?什么时候教教我啊?

网友:
    没有这么干过,同问,学习

网友(2012-10-31):
    利用复用模块吧!

网友(2021-09-12):
    不知道怎么拼,看看

网友(2021-11-28):
    #在这里同问求答    快速回复#

网友:
    快速:):):):):):):):):):)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22-01-08):
在CAM350里拼版

网友:
    可以使用Make reuse做成模塊,貼上要併的板子檔案,層數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