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高手]allegro难点在何处?

楼主(2007-10-01):
    [新手问高手]allegro难点在何处?

    学习allegro的时候应该注意那些方面

    在参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如何才能效率高

网友:
    谈不上高手,说一些体会给你参考,我觉得Allegro只是复杂一些,或者说菜单比protel或powerpcb多了不少,要说很难倒谈不上,其实所有的工具都差不多的,没有哪个工具是特别难的,一定要说难,那就是你对软件熟练程度的掌握,有些人会但不熟练,有些人会而且非常熟练。一般的工具都可以对照工具书或教材学习,难的地方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于如何利用所掌握的工具把板子又快又好地做出来,而且能保证不出问题。

网友:
    要锻炼你的熟练程度,有一个捷径:多画板。

网友:
    难在你不知道怎么下手,下手了,练多了,也就不难了!
正在练习中!

网友(2007-11-10):
    刚刚接触正在努力中

网友:
    ~~~~~~~~~

    ~~~~~~
其实只要把概念转换过来就容易了.

网友:
    刚刚接触,学习中,努力

网友:
    顶,给我信心了,一定要坚持下去。。。

网友(2007-12-27):
    一样,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