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板布成两层的会什么影响吗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把一块板分成两块板来做,在产品方案上会更加灵活。在产品升级的时候,只需要改动核心板即可,底板可以沿用,这样成本上就会低一些。至于布线的层数,原则上可以用2层解决的板子就不要用4层去做,之所以采用4层设计,无外乎几个原因,如布不下线,电源地性能不能满足要求,不能控制阻抗,获得更好的EMC测试效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