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阻连接问题

楼主(2007-10-05):
对于上下拉电阻~匹配电阻等~ 是接在传输线前端还是后端??或者只要接在线上就行??
有什么规定的吗?

网友A:
    “Hi-Speed Digital Design”这本书下载了吧?显然你没有好好看它哦!在第230页,自己去看吧,别想偷懒!

网友(2011-12-29):
引用 网友A:
“Hi-Speed Digital Design”这本书下载了吧?显然你没有好好看它哦!在第230页,自己去看吧,别想偷懒!:l ...

    这本书在哪里下载啊?谢谢!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在藏经阁里有。

网友:
    看匹配电阻的用途了,源端串阻,终端并联,戴维南端接。。。先弄明白电阻的作用,才能分辨放在哪端

网友(2012-02-06):
    希望这个对你有点帮助。也希望大家有更好的资料一起共享。谢谢。

网友(2012-03-12):
    工作之余看好书,一月一本,一年十二本,五年六十本,足矣!

网友:
    楼上想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