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网表导入PADS2005

楼主(2007-10-06):
:orcad网表导入pads2005(含POWER PCB 5.0)方法orCAD网表导入PADS2005(含POWER PCB 5.0)方法
1.打开orCAD原理图,执行Tool/Create Netlist,在选项栏上打开Other,在网络表的格式滚动列表中选取PADSPCB.DLL项,单击浏览按钮Browse...选择路径并单击确定,关闭orCAD原理图。
以路径为桌面的a.NET文件为例
2.打开a.NET文件(记事本格式),将编号后的orCAD PCB Footprint(orCAD PCB封装)改为PADS2005的Part Type(元件类型)如:C1 C-0603 更改成 C1 104P,注意中间的空格(要与原来的相同)后面的网络连接说明不用修改,只修改上面的元件名即可。
3.打开PADS2005执行File/Import,如是画好板框的图纸会出现保存对话框,直接点否(新图纸没有),此时出现导入路径窗口,在文件名一栏填入a.NET且将NET改为小写net(类型一栏不用管),按打开,出现对话框,选取ASCII按OK
4.画面出现一记事本和一个警告对话框,记事本记录网表导入的错误信息,根据错误信息来修改网表和orCAD原理图后,重复操作以上过程,以达到错误信息最小;也可按此在PADS中修改Layout,最后按警告对话框的确定,网表即导入成功

网友(2008-02-02):
谢谢,orcad画原理图最好了

网友(2009-09-03):
没这么复杂,选other--pads2k.dll,再在{PCB Footprint}后面加上,{Value},这个Value就是元件参数,否则导出过去的器件没有参数值。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