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问题

楼主(2007-10-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寡人用的DXP,对SE不熟,另外,感觉你对问题描述也不是很清楚,如果确定了不是软件的问题,那就是一定是文件的问题!

网友(2007-12-04):
按快捷键T+P,选覆铜选项为显示,还不行就再按快捷键L,全选所有选项就不信它不出来,至于快捷键对应那个菜单选项你就自己找吧,我用的是快捷键,菜单中带下划线的字母就是快捷键的字母。

网友:
有可能是你电脑安装的其他软件与99SE有冲突

网友(2010-12-29):
应该是你的电脑在删除protel 时有的东西没删除干净,我原来也有出现布铜有问题,怎么搞都不行,从新装protel后还是不行,但是在其他电脑上用同一个protel安装后又可以,最后就重装系统,然后再安装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建议你重装下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快捷键T、P,设置显示属性,如不能解决问题可以卸载prote99se,然后把C \ windows 目录下所有包含99SE字样的文件统统删除,再重新安装prote99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