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封装问题求解

楼主(2007-10-08):
为什么我做元气件封状时,本来是圆形的通孔,当把元气件放到PCB图时,圆空孔变成方孔了,请问高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有多个封装库路径,或者焊盘和其它库里的焊盘重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多个封装库路径,或者焊盘和其它库里的焊盘重名了。
    allegro的焊盘封装管理过于“严谨”导致初学者困难丛丛

网友(2012-08-12):
    确实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