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关于多层板的布局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7-10-08):
    有人说对于多层板所有的信号线最好都走内层?这说法对吗?怎我看到一些多层板内层外层都是密密麻麻的?
    走线走内层还是走外层有什么讲究吗?有些人说重要的信号线走内层?
    内层走线信号的频率有什么限制?好像也不是什么频率的信号都能走内层吧?是不是频率越高越容易被衰减掉?
    还有就是多层板,内层有可能有多层的地与电源层,有人说一般地与地层最好不要互相覆盖?比如数字地不要在空间上覆盖这模拟地?
电源因为有多种类型要分割开始是必然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走线跨越,那么信号线如何布局才能将不利情况减少到最低?
先想到这里,边看高手回复边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下面简单说下内外层布线的特点:
(1)表层(TOP和BOTTOM层)布线
         分析一下表层布线的环境,线的一侧是介质,一侧是空气(忽略阻焊油漆),等效介电常数小于中间层,传输线 ...

    非常感谢高手的回复,让兄弟收益匪浅!
边看边讨论:
【1】“但表层布线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走线一侧是空气,所以存在电磁辐射效应,因此不能布时钟等强辐射信号。”
对于时钟这样的周期性的信号,如何是走内层,效果是不是如下了
    ---------------------------------------------------------
    ((((((。。))))))))))))
---------------------------------------------------------
    是不是上下全是地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将时钟辐射信号吸收掉
    如果只有一面(比如下面),是不是仍然会有较多的辐射向外?感觉如果上面没有接地的屏蔽层的话,辐射依然可以出

    除了周期信号,再有就是高频的数据信号,在top上走也会有强辐射吧?它们的走线会有什么特点?如何较好的处理
    【2】“内层布线的优势是可以很好的利用参考平面实现屏蔽效果,可以很好地控制阻抗”这个有效的控制阻抗是根据感觉还是需要仿真来初步确定?如何才能算有效的控制?
    “过孔stub一来会加大传输线延时,另外一方面会使传输线阻抗不够连续。”过孔带来的传输延迟问题如何有效的解决,像您说的数据总线,是不是有时候保持要求的等长即可?长度约束如何有效的仿真出来呢?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上下全是地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答复:不是的,一层是地,另一层是电源,仍然会有屏蔽效果。高频信号推荐布在中间层。 【2】“内层布线的优势是可以很好的利用参考平面实现屏蔽效果,可 ...

    理解的还是不够透彻?这些精确阻抗匹配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有那方面能详细介绍这个过程?需要仿真才能?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受益匪浅, 顶!!!

网友:
    高啊!顶一下!

网友:
    谢谢高人帮我打通任督二脉,收益匪浅阿

网友(2007-11-07):
本人第一次来这,受益匪浅!!!

网友(2008-01-04):
    受益匪浅

网友:
高人讲解,受益匪浅 。顶一个。

网友(2008-02-03):
布局布线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还要看结构的~~

网友(2008-03-06):
精髓之做

学习了,谢谢!

网友:
道行太浅,理解不够彻底啊.不过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
好好修行去

网友:
受益匪浅!!高手不少

网友(2008-04-07):
受益匪浅!!

网友:
好贴,学习到了一点

网友:
关于stub的回答贼精彩!!!
佩服!!!

网友:
啥时候偶也能答疑解惑呢~~~成为高手呢~~~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层精确的阻抗控制是由生产工艺决定的,跟仿不仿真没有关系,表层走线的介质一般都是半固化片,压合后还要电镀,而内层至少会有一层是芯板,另外也不需要电镀,所以内层的阻抗会比表层更加稳定。

对阻抗控制很严格的线,我会选择TOP或者BOTTOM.原因如下:
对于多层板,对于50ohm阻抗,内层往往只需要线宽6mil就够了,因为PCB加工很容易有1mil线宽的误差,则单单这项误差就能使阻抗误差达到10%.
而外层,50ohm,我就可以走16mil,那么1mil线宽误差导致阻抗误差不会超过1%.

当然内层也可以走更宽的走线,可内层要走到16mil以上走线,则PCB会太厚太厚.

所以个人倾向于把需要阻抗控制很严格的信号走表层.这些信号一般是模拟,射频,时钟等!而普通的数字信号线更注意的是阻抗的一致性.

网友(2008-05-10):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 那数据地址等线,要求阻抗控制的,你是没有办法走表层的啊.16MIL的线怎么走的出来啊,即便是你走的出来,那要是要求做等长的时候你怎么做啊? 要是个别的几根线 按你这么说的还可以 不过器件的干涉是不是会很严重啊?

网友: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 那数据地址等线,要求阻抗控制的,你是没有办法走表层的啊.16MIL的线怎么走的出来啊,即便是你走的出来,那要是要求做等长的时候你怎么做啊? 要是个别的几根线 按你这么说的还可以 不过器件的干涉是不是会很严重啊?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下面简单说下内外层布线的特点:
(1)表层(TOP和BOTTOM层)布线
         分析一下表层布线的环境,线的一侧是介质,一侧是空气(忽略阻焊油漆),等效介电常数小于中间层,传输线 ...

讨论一下对于时钟线的处理

现在的元器件一般都是表贴元件,所以,对于时钟线,我一般都走表层,目的是不打过孔。走内层的话,至少要在时钟线上打两个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阻抗控制很严格的线,我会选择TOP或者BOTTOM.原因如下:
对于多层板,对于50ohm阻抗,内层往往只需要线宽6mil就够了,因为PCB加工很容易有1mil线宽的误差,则单单这项误差就能使阻抗误差达到10%.
而外层,50ohm,我就 ...

这位仁兄说他倾向于把时钟布在表层,可我认为:现在EMC、EMI要求越来越高,辐射方面也要控制得很好,布在内层会好多。

高手们你们怎么看呢,给小弟一个建议吧~~期待中。。。。。。。。。。

网友:
    尽量把时钟线布在内层,过孔的影响相对较小,EMC的影响倒是很大。

网友:
    受益了, 这方面知识匮乏, 还须多看些资料啊,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受益匪浅啊

网友:
    我到是听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
    醍醐灌顶呀!!!此贴犹如一盏明灯,强烈建议加精!!

网友(2008-06-23):
    高手坐堂,受益匪浅

网友:
    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接触到啊。
希望大虾们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2008-12-09):
    (1)除了周期信号,再有就是高频的数据信号,在top上走也会有强辐射吧?它们的走线会有什么特点?如何较好的处理

对于频率非常高的信号(比如10G),一般我们是需要布在表层,不打过孔,采取共面地的形式布线,并在旁边的地上均匀加上via,这样阻抗和EMC方面都考虑到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晶振的布局一般很靠近芯片,走线一般都很短,所以我也倾向走表层,也没见EMI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见过的晶振才几十MHz而已,其它的clock我就选择走内层。也想知道高手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学习一下了,但在低速板上好像差不太多。

网友(2009-03-04):
那么数字地和模拟地应该怎么搞呀

网友:
至于stub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背钻来解决,只是成本会高一些,呵呵

网友(2009-12-23):
    高手过招,学徒受益。。。

网友(2010-02-27):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受教了,不过还是要深刻理解啊

网友(2010-05-22):
    这个帖子有点意思

网友:
想问问高手,过孔从顶层打到内层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值要小于从顶层打到底层,走内层的话过孔寄生阻抗效益应该要小些。不太理解过孔stub效益,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2010-06-29):
此帖让我受益非浅啊

网友:
    让我学到了很多,谢谢!

网友(2010-11-02):
    长知识了
    ) T& B: C( _) B7 M收藏起

网友:
    过孔STUB效益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错顶下。对于一个正常的6层板,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条200MHZ的时钟线,既能直接从TOP层接,也可以打孔走第3层接,参考层间距TOP到第2层地是2.8MIL,第3层到第2层是4MIL.第4层在这时钟线下也是地到第3层23.4MIL,周围都没有其它的东东,线长都会在2000MIL,你会如何选择?

网友(2011-05-13):
    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想请教下top层走线的色散效应,因为表层走线你没有讲到的另一个优点是传输线的损耗小,因此10G的信号线我们必须要走在表层,然后我们这边的头儿说表层走线会哟色散效应,这又让我很纠结,想请教下。

网友:
    高啊!顶一下

网友:
    解释的很全面,加精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1-07-27):
    讲的很好,但是我还是很糊涂

网友: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的不断指点啊

网友(2011-09-05):
虽然很多都看不懂,但是也学到了很多,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吧。你还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呢。
一般四层板基本上是正反两面信号,中间两层是地和电源。

网友:
好多高手呢

网友:
对于时钟线,特别市方波,因为其高次谐波的幅度较大,所以即使是25MHZ的方波,其7次谐波将会是175MHZ,而且由于时钟线的电流较大,能量非常大,一般将始终线走在内层较好

网友(2011-10-05):
看不太懂啊,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得努力了!

网友:
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感谢大虾们的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问题!等待......高手回答.

平时布线都是这样布,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布,非常感谢解决了我心中的为什么之一了。

网友(2011-11-11):
从头看到尾,此贴讲的非常全面。

网友:
受教了!学习 不断 的学习突破!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讨论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2-01-14):
我是刚接触layout的,半年时间,现在接到一块6.5G的板子,感觉不知道怎么弄,好纠结

网友:
太完美了

网友(2012-02-20):
引用 网友D:
晶振的布局一般很靠近芯片,走线一般都很短,所以我也倾向走表层,也没见EMI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见过的晶振才 ...

如果是石英震盪器送出給晶片的走線,建議是走得又短,又在外層。
誠如上方討論,走內層的好處是crosstalk又少,阻抗控制得又準。

走線本身會有電容性,拉越長就越多,
若要走內層則無可避免得打額外的via,這又增加額外的電容性。

這一點點電容性一般走線對一般串列訊號是很少差別的,
除非走線又長(ex:>15")速度又快(ex:>6Gbps)。
但對於震盪器輸出的地方而言,這點點電容會影響震盪的頻率,
電容越大影響就越多,會造成晶片接收clock訊號頻率差異而無法滿足spec。

至於不是從震盪器出來的一般的晶片互傳的clock訊號,
走得越長的話盡量把它埋到內層,短短的話就沒啥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阻抗控制很严格的线,我会选择TOP或者BOTTOM.原因如下:
对于多层板,对于50ohm阻抗,内层往往只需要线宽 ...

表层16mil??50ohm阻抗控制一般都是DDR方面的走线,内外层 基本在4-6mil 这个范围最好,你16mil你怎么布线? 要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参考层与走线的距离来控制线宽的!合理的叠层,可以使走线线宽在合适的范围。

总之,抛弃了叠层单独说线宽多少,阻抗是多少都是没根据的!

网友:
收获甚多!谢谢@!

网友(2012-08-31):
好贴要加精啊

网友:
虽做多层板,却没接触过高频,看来讲究还是蛮多

网友(2012-11-03):
很不错,我只知道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不是很理解,领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阻抗控制很严格的线,我会选择TOP或者BOTTOM.原因如下:
对于多层板,对于50ohm阻抗,内层往往只需要线宽 ...

你在第一个帖子上说时钟尽量走内层,减少辐射干扰,为什么在这又建议走表层呢?我可以不可以理解为,当时钟阻抗要求严格时时尽量走表层,而对于时钟阻抗要求不严格时是不是应该走内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讨论一下对于时钟线的处理

现在的元器件一般都是表贴元件,所以,对于时钟线,我一般都走表层,目的 ...

建议当时钟打孔时旁边打个地孔,可能干扰会小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下面简单说下内外层布线的特点:
(1)表层(TOP和BOTTOM层)布线
       ...

从TOP打孔到BOTTOM,就没有STUB。
而从TOP打孔到内层就有STUB。这有什么区别吗?理解不了,给个简单明了的表述呗!

网友:
什么是via stub effe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阻抗控制很严格的线,我会选择TOP或者BOTTOM.原因如下:
对于多层板,对于50ohm阻抗,内层往往只需要线宽 ...

    你们的叠构好奇怪啊!   0.5(SD),1.9(SING),2,7(PP),1.3(GND),外层stackup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TOP打孔到BOTTOM,就没有STUB。
而从TOP打孔到内层就有STUB。这有什么区别吗?理解不了,给个简单明了 ...

    我的理解是对于通孔而言,如果从top到bottom当然没有stub,但是如果是信号的内层,从该内层到bottom的那一截就成了stub

网友(2013-06-13):
    听过,还是不懂

网友(2013-11-19):
    高人出现了

网友(2014-06-07):
好东西总是能经常看见

网友:
顶一下,很好

网友(2014-07-13):
厉害,太崇拜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2014-08-23):
鄙人是来学习的,领教了

网友(2015-09-09):
引用 网友H: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oldfriend/SIwave/stub%20effect.ht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