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问高手!】信号跨区走线的另外一种策略

楼主(2007-10-09):
    信号跨区走线的另外一种策略
    当信号参考电源平面时,由于电源平面经常被分割,致使信号不得不跨区走线,这时,大多采用的方法是在两个区域间用电容连接作为回流路径;这个暂不做讨论;
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假设叠层结构如下图所示:

信号 Signal X 从源IC 脚 出来 走TOP  Layer(参考GND) 经VIA到内层(参考电源 POWER 平面);再由内层经VIA 到TOP Layer到目的IC 脚;
    由于POWER层 被分割,致使该信号Signal X 跨区走线;-----(这里参考平面由GND 换到电源POWER 产生的影响 暂时忽略;严格来说应该在 VIA 就近放置一电容连接该电源于地之间)
策略如下:
 因为TOP 参考GND; 经VIA到内层后,在该层增加一条行的GND线 做回流路径; 示意如图:

    讨论: 这个情况下,对于信号的完整性的影响 如何?
个人认为,此方法可行,保持了参考平面的连续性,还可以避免由于跨接电容引起的噪声;可以满足信号的完整性要求,也省去了跨区的电容;
    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该信号的阻抗匹配有严格要求时, GND与信号的间距以及GND线宽不容易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确定哪? 希望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高手这几天休假了,还没有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这几天休假了,还没有上班.
    共同学习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这几天休假了,还没有上班.
    坐堂高手都是那些啊
    认识一下

网友B:
    “此方法可行,保持了参考平面的连续性,还可以避免由于跨接电容引起的噪声;可以满足信号的完整性要求,也省去了跨区的电容;”
这种说法欠妥,采用跨接地线的办法只能作为临时应急处理的办法,只能改善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跨接地线可以解决信号回流路径的问题,但阻抗失配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条地线对阻抗控制没有多大帮助,阻抗失配对高速信号肯定会有些影响,但在低速情况下是个不错的应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方法可行,保持了参考平面的连续性,还可以避免由于跨接电容引起的噪声;可以满足信号的完整性要求,也省去了跨区的电容;”
    这种说法欠妥,采用跨接地线的办法只能作为临时应急处理的办法,只能改善问题,而不 ...
    那么加电容就是很好的处理方法吗?有了电容如何实现匹配?这些电容在原理图中加的还是在实际走线过程中临时加的呢?
怎看一些pcb里面也什么也不加,而且在分割的电源层上不断跨越?是因为信号频率不高就没什么关系了吗?

网友B:
    “怎看一些pcb里面也什么也不加,而且在分割的电源层上不断跨越?是因为信号频率不高就没什么关系了吗?”
    答复:是的,低速情况下影响微乎其微。如果什么也不加,信号就会通过离分割线最近的那个接地过孔或接地PIN回流。一般来讲,加电容会比跨接地线更值得推荐。如果是32位或64位这样的总线跨分割区,不可能给它加几十根地线,加地线少了效果又不大,所以加电容会更容易。另外增加的地线也会和地平面形成环形地回路,这也是一个负面影响。电容一般推荐在原理图里加,PCB设计者只管做PCB设计,还是少动方案性的东西为好。一般加电容后高速情况就能满足需要了,如果还要追求完美的传输线阻抗匹配,那就把跨接在分割线上的那段走线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看一些pcb里面也什么也不加,而且在分割的电源层上不断跨越?是因为信号频率不高就没什么关系了吗?”
    答复:是的,低速情况下影响微乎其微。如果什么也不加,信号就会通过离分割线最近的那个接地过孔或接地PIN ...
    受益匪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看一些pcb里面也什么也不加,而且在分割的电源层上不断跨越?是因为信号频率不高就没什么关系了吗?”
答复:是的,低速情况下影响微乎其微。如果什么也不加,信号就会通过离分割线最近的那个接地过孔或接地PIN ...

还是老王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老王牛啊!

    孺子牛 !  说笑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不太明白跨接电容是什么意思?怎么垮接法?可否详细讲解一二?小弟在这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不太明白跨接电容是什么意思?怎么垮接法?可否详细讲解一二?小弟在这谢谢各位大虾了

    跨接电容为信号提供了一条回流通道,见下图:

网友E:
那如果是跨接模拟地和数字地且已经一点连接时,这两个地还要加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是跨接模拟地和数字地且已经一点连接时,这两个地还要加电容吗?

不需要了,如果需要跨过这两个平面走信号线,那要注意离这个一点连接的地方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