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如何在端接匹配的情况下调等长线

楼主(2007-10-12):
我这里所说的是传输线上接有匹配电阻,而要求前端和后端加起来总长一样(有一定的误差范围),在allegro中,这个传输线被分成了前端和后端两段网络,设置参数时很难绕开电阻有效设置输出pin到输入pin的距离。我这里说的是绕开电阻设置等长.....

   这方法是被逼出来的    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只是调线,有什么建议或错误大家一起讨论,共同进步咯

网友:
    建议取消限制,让我们这些新手看看一些资料

网友A:
    为什么我看不到资料呢?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啊?可否告知我会努力达到,我好想看看很多好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看不到资料呢?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啊?可否告知我会努力达到,我好想看看很多好资料啊!!

    LZ帖子设置了阅读权限为20,你的在线时间满20小时或者积分达50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为了下一本好书,再顶一下,大家也来吧,好书大家看

楼主:
    只是ALLEGRO的功能没有装全的问题  晕  见笑了 :L :L  删了吧

网友:
    这个也不失为应急的一种好办法,毕竟不是每个公司能买得起Allegro的高级版本的。

网友(2007-12-12):
    我看不见啊
    现在正在画6416的板子,64根数据线全串着匹配电阻到SDRAM,需要等长布线,头疼死了,
急需看看这个,哪位好心人下载了这个,能发到我邮箱吗:blue814101@126.com.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做法有点麻烦哦,直接设置XNET不是就可以了吗?

网友(2008-04-14):
我觉得楼主的这一招还是很COOL的

网友(2008-06-17):
LZ太有才了。这也能想到。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用PADS中。

网友:
It's a good way to do it.

But if you have expert version, you can set Xnet, much easier for the length match.

网友:
看看,参考下,不知道PADS有这样的功能不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有用呢!

楼主有才 PADS可以用!
不过对那种有分支的线等长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2009-02-06):
仔细看了教程,不禁佩服LZ的举一反三做法。
但是这样做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最上方那根线(电阻的左边)明显比下方几根线要长,
无法做到电阻前,电阻后都是等长。

本人不太熟allegro.

在pads中,可以对pin pair(管脚对)进行设置,就是电阻前与电阻后的网络长度都可以设置等长。

这点pads跟allegro差距不大,反而比A强一点。

欢迎指正!

网友:
曾经在PADS下为这一问题很感头疼。

网友:
分叉走线直接设置pin pair等长,有匹配电阻的只好将电阻前的走线等长、电阻后的走线再等长咯。

网友(2009-04-29):
看了,有点麻烦

网友(2009-10-23):
    楼上的说的是,那必须先分配模型

网友:
    研究一下吧,苦恼中呢

网友(2011-03-17):
    以上方法挺好的,但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你把串联电阻设置成model,设置好约束集就OK了。也就是xnet的意思,在布线时会显示长度是否匹配。

网友:
    一般的我们都不建议去这样改原理图,可能会带来手误。
    在DDR布线时分为三组,时钟、地址、数据分别等长就OK。

网友:
    XNET 很好用的啊 不过楼主的这个创新 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设置 X-net 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1-09-01):
    直接在原理图上将电阻两端短接起来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