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网络表的问题!帮帮忙啊

楼主(2007-10-15):
在更新网络表时出现 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
其它的没有错误只是有这两个警告.谢谢!!!

网友:
这两个网络上的路径属性丢失了,不过应该不影响调网表的。

楼主:
可是导入不了网络表啊!!!
它会显示警告哦
那有没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网友:
把#号去掉试试看。

楼主:
试了,但也还是不行.
导入时出现了 这个对话框,点OK之后出现了[localimg=400,185]2[/localimg]这个报告
不知是什么原因
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了!!!谢谢高人指点.
这个问题是因为导入网表的方试不同造成的,在以后更新网络表的时候定要和刚导入网络表的
方试一样哦,否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俺也想知道阿~

高手都喜欢潜水??。。。

网友(2008-01-21):
没有遇到过,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