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问题

楼主(2007-10-15):
我在设置板框时setup/ drawing size用的是MIL
而用display/measure 时显示的却是MM,怎么弄成一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耶,设置的是MIL为单位怎么测得的MM了,你是怎么知道你测量的是以MM为单位的了?

同问?抓个图看看?

楼主:
(转换格式显示部清楚)
用的是点图标

量板框 显示120多 虽然是MM

网友:
[localimg=336,300]1[/localimg]

网友:
  附件太大了不能传,费了我半天劲才弄好! 辛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设置板框时setup/ drawing size用的是MIL
而用display/measure 时显示的却是MM,怎么弄成一致呢??

晕!你的图是dimension,不是display/measure ,问问题最好说清楚些。

网友(2008-03-07):
你没有设置成功吧?

网友(2009-05-19):
每次都是这样的,在setup里设置的是Mm单位,但是dimension就是出mil的单位,我每次用dimension之前都要先去把dimention-parameters里面的两个地方都改成mm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