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M350】如何在拼版的过程既有高精度又能捕捉格点?

楼主(2007-10-15):
    【关于CAM350】如何在拼版的过程既有高精度又能捕捉格点?
    在CAM3502里面移动某层的操作是点击edit--》move  然后在界面里面输入w 然后圈住所要移动的层面图
    但是发现放置好一层以后,移动另一层确无法精准的对齐,输入s后可以稍微精确的移动,但是无法捕捉格点,只能凭感觉对齐
在设置里面已经选择了最大的精度
见图
    大家一般如何拼版的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格点设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格点设得太大了?
    格点在那设置
就是那些小白点
    不知道在那设置那个
    那个好像是捕捉时候的xy方向步进长度

网友(2007-11-22):
    我感觉用自动排版挺方便的.

网友:
    方便啊,就是有点bug,经常自动关闭.不知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还是..........^_^

网友(2008-06-13):
    可以用捕捉功能的吧?
用线条的交叉点或圆的圆心之类的,能重合在一起,用格点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
    可以用捕捉中心的方法来对齐,用边框或焊盘来对齐,用边框对齐时要用有拐角的地方作为基准点,但要打开捕捉中心的按钮。如下图。

网友(2009-09-15):
    呵呵,要设参照点,才好操作

网友(2010-12-29):
    最好捕捉中心!

网友(2011-12-10):
    谢谢十楼分享,回头试一下

网友B(2012-06-26):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提到的350拼板中难以对位精确问题,关键在于软件使用技巧,其实350捕捉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你在移层过程 ...

    捕捉格点是比较精确,但格点能不能设置的小一点呀,我想捕捉0.5MM,但发现单位设定为MM之后,最小的格点就是1MM,CAM用的不熟,不知道怎么可以把格点设到0.5,0.1MM之类的,精确度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捕捉格点是比较精确,但格点能不能设置的小一点呀,我想捕捉0.5MM,但发现单位设定为MM之后,最小的格点就 ...

原来显示格点大小的框框是可以自己输数据的,⊙﹏⊙b汗 ,自己好白痴呀。

网友:
10楼的正解,大家可以学习一下!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问我.

网友(2012-12-23):
格点设置成0.25 所有层都按这个对就可以对得很齐

网友D(2014-03-26):
    感觉每次都不用特意去设置,能够自动捕捉的。完成后,用F切换,来查看是不是捕捉对了点。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D:
感觉每次都不用特意去设置,能够自动捕捉的。完成后,用F切换,来查看是不是捕捉对了点。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