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器件的时候焊盘是长方形的好还是长椭圆的好

楼主(2007-10-17):
    制作器件的时候焊盘是长方形的好还是长椭圆的好

网友A:
    好像还是长方形的用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是长方形的用得多吧。
    那种形式更好?
    可是自动向导生成的封装多数都是长椭圆的啊
是不是这样在连接处有利于连接?就像泪滴一样  在连接管脚处有个过度带?

网友A:
    我们公司的库都是建库小组的人手工建的,不过既然向导缺省的是椭圆形,那两者区别应该不会太大,建议你还是建成方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库都是建库小组的人手工建的,不过既然向导缺省的是椭圆形,那两者区别应该不会太大,建议你还是建成方形的吧。

    不错
    都有专职的给你设计封装啊
我要自己新建
    麻烦

网友B:
    喜欢椭圆的.感觉是不是焊接不容易搭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椭圆的.感觉是不是焊接不容易搭锡
    猜测可能是吧
    圆弧点好过渡

网友:
    椭圆的用得比较多吧

网友C(2007-12-13):
    间距较小的我一般用长椭圆,这样生产中过波峰焊比长方形不易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间距较小的我一般用长椭圆,这样生产中过波峰焊比长方形不易连锡。

你认为间距较小的是多少?(大概)

网友:
    这是要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
    多学多得

网友:
    原来在protel里面的大多用方形的,通过以往的经验,发现方形的在外面焊接的时候,不如椭圆的好,总是有些峰刺,可能有些关系,大概是椭圆形的焊盘在焊锡融化后,根据表面张力不容易有毛刺吧~~~

网友(2008-03-26):
椭圆美观!再说从EMC EMI上来说应该优于方形,不然高速线拐角怎么尽量走弧线呢?

网友:
感觉方形正规一点,椭圆只是是更好看更容易走线而已,应该还是要尽量作成方形的,

网友:
9楼,14楼说的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