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SDRAM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地址与数据?

楼主(2007-10-19):
    在布SDRAM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地址与数据?
如图所示:
    那些VDDQ与VSSQ是不是独立出来比较?
    因为SPEC上说:
    DQ Power: Isolated DQ power on the die for improved noise immunity.
    DQ Ground: Isolated DQ ground on the die for improved noise immunity.
频率可到135M吧

高手说说布局经验:)

网友:
    SPEC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独立的电源和地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地址和数据一般的做法是分别等长就行了,如tolerance=100mil。

网友A:
    搬板凳来学习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搬板凳来学习拉
    地址和数据一般走在那层好点?是按照频率的高低来确定嘛?走线的原则一般是按3W原则走就OK了吗?

    如何确定哪些线布在哪些层?
    动手布线之前要把板子先排序:
最好的布线层(由好到差):1-2-3-4-5... ...
    最重要的信号(由高到低):a-b-c-d-e... ...
    然后对号入座:
1---a
    2---b
    3---c
4---d
    5---e
    ... ...
如果1层上布完了a信号还有空间,那就继续布b信号,布不下了再换到2层,如果2层... ...,同理类推。

网友:
    走线的原则一般是按3W原则走就OK了吗?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要注意灵活运用这个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确定哪些线布在哪些层?
动手布线之前要把板子先排序:
最好的布线层(由好到差):1-2-3-4-5... ...
    最重要的信号(由高到低):a-b-c-d-e... ...
    然后对号入座:
    1---a
2---b
    3---c
    4---d
5---e
. ...

很务实的方法。

网友C:
    再来个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确定哪些线布在哪些层?
    动手布线之前要把板子先排序:
最好的布线层(由好到差):1-2-3-4-5... ...
    最重要的信号(由高到低):a-b-c-d-e... ...
    然后对号入座:
    1---a
2---b
    3---c
4---d
    5---e
. ...
    如何确定排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确定排序

【问高手】关于多层板的布局布线的问题

这个贴是你发的,应该是那样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高手数据线与地址线哪个的信号更重要 了??

    你的问题相当于问手和脚哪个更重要?
    其实数据和地址各有特点,一般是数据信号速度快些,但是地址信号拓扑结构通常比数据复杂,所以两者都不能马虎。

网友:
    俺不懂得什么大道理,觉得地址错了,其所指数据就没意义了,而数据错了,地址没问题,那个数据也没意义了,还占着地址,浪费地方 。 所以都一样重要

  老土的看法

网友F:
    晕.什么比喻啊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数据.拋开布线难度不说,地址出错,程序跑飞;数据出错,还是程序跑飞.哪个更重要?天知道.不过数据可以校验,地址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晕.什么比喻啊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数据.拋开布线难度不说,地址出错,程序跑飞;数据出错,还是程序跑飞.哪个更重要?天知道.不过数据可以校验,地址可不行.
    多谈一下实际布局布线中的经验吧!

网友:
    上面高手都说了,地址线注意拓扑,尽量采用菊花链结构,数据线分组等长,保证间距,最好参考地平面

网友:
    我又多知道了一个为什么!呵呵!谢谢高手们啦!!!

网友:
    对于设置等长  是分组等长吗? 个人感觉是   不过对于那些控制线和时钟线    一般和那个等长呢??/

网友(2007-12-24):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相当于问手和脚哪个更重要?
其实数据和地址各有特点,一般是数据信号速度快些,但是地址信号拓扑结构通常比数据复杂,所以两者都不能马虎。

    言之有理。依据系统结构合理安排拓扑才是正道

网友(2008-02-18):
    SDRAM时钟频率多高之后必须要考虑等长匹配等问题?
哪位能讲讲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时钟线要小于或等于地址/数据线的长度。不管数据/地址怎么分组等长,一定好参考时钟线的长度设置等长。744

 ,为什么我看到有的书上写的:
    由于上电时序的原因,因此时钟线长度要大于任何一数据线、地址线或控制线?到底那个是正确的?你没有写错吧!!

网友(2008-04-01):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看到有的书上写的:
由于上电时序的原因,因此时钟线长度要大于任何一数据线、地址线或控制线?到底那个是正确的?你没有写错吧!!

记得微机上说, 时钟要先到达芯片, 建立个稳定的读写窗口 ,那么数据来时就不会出错。
如果数据先于时钟,那么你读写的也许不是第一个数据,而是下一个数据,最坏的情况甚至是当数据都传输完了,你时钟还没来,那就完了、完了。。。。。。。~

说不对的地方还请斧正

网友: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问题

网友:
    kan kan

    cmos -2 恶意灌水
    infotech -2 恶意灌水

网友:
    这个问题的争议的来源,在于没有作信号完整性分析,信号完整性分析是需要时序仿真,在没有仿真数据的情况,一切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layout上可以做到最佳拓扑布线和布局,但最佳拓扑不意味着,能获得最佳时序,因为,你需要等长逻辑等式来调整时序,达到最佳的性能。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layout这边,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仿真工程师可以给个优化方案,或者硬件工程是给个经验公式,但是没有精确的仿真(5%以内的误差),是无法达到最佳性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达到了normal case,高频的稳定性有待商榷。

    此类的芯片,得最佳布局,就是片子,A,B面叠放,器件中间的via是分歧点,所谓1拖2,  再2拖4的分歧点在A面的2个器件中间,这个拓扑的布线和布局,要注意
    叠层的对称性,是可复制的。是layout最优化。关于clock,一般要求比地址线和数据线长,因为看沿操作的,在沿到来之前,所以得数据线和地址线最好是准备好的,否则你的setuptime会比较长,会减小你的采样窗口。

网友:
    等长是基于信号的建立时间的需要

网友(2008-05-26):
    那我们拿到一个比较复杂的板子,输出端子比较多(10个以上),采用主芯片及两个次主芯片做,
要怎么合理的布局先呢!

是不是每个板子画之前都要先做好拓扑结构规划?又是怎么规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于clock,一般要求比地址线和数据线长"。。。为什么我看所有DDR内存布线规则都要求地址线比CLOCK长?

clock的信号在芯片内的管脚模型是和data和address不同的,往往clock的drive能力很强的,所谓长短的问题真的没有绝对,我只是说一般情况。你也可以让clock沿先到,然后等待data和address准备好。     那有可能同1个周期内时间不够,那可以等2~3个周期等,再决定读或写操作,时序是芯片的特性,每个芯片的特性是不同的。

    所以不同的芯片,所谓等长处理的经验是不能套用的。

网友:
    太复杂了,头看晕了。建议能不能结合一个原厂推荐条子的PCB实例,再结合DRAM颗粒的SPEC,具体讲一讲时钟和地址的处理。

网友:
    虽然看的头大,但我有点喜欢这个论坛了

网友(2008-07-14):
    给点实例吧

网友(2008-09-24):
    等长尽量短 参考GND  一般阻抗在60  不必那么认真   3W 一般为1W   注意时钟县包地

网友(2010-01-07):
    时钟线包地会影响到地平面的完整性的,这种问题是要看控制器的参数的,不能一概而论同意cmos达人的见解!

网友(2010-02-11):
都重要,谁出了问题都不好受。

网友:
一般SDRAM都会离CPU很近,所以可以不用考虑时序,如果离得较远,才要考虑,可以不用做等长。

网友(2010-03-17):
回复 网友I:

    1w?那还有线间距吗?

网友(2010-06-08):
好复杂,学习了~~

网友:
一般考虑到层数问题 3W线宽 不好做到的

网友(2010-12-31):
太精彩了,学习学习

网友:
    只有做好时序分析才是真正的东西,在任务很紧急的情况下可在google中搜索layoutguide,把它下下来然后按照它的要求做,能写layoutguide的都上大的厂家所以不会出错!!!

网友(2011-03-20):
    一般把SDRAM的时钟布置在 数据总线的中间就行,时钟线最好布放在优选布线层里(就是线下参考面是连续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较容易保证时钟对准数据总线每个数据的中心,会有利于调试  至于数据线只要满足有每一根线上都有 足够的保持与建立时间即可,在信号完整性要求上没有太多要求 因为一般速度都不会太高 信号的上升时间也较长 较难发生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
    随便看下

网友(2011-04-28):
回复 网友G:

    一般都是时钟线稍微长于地址数据线

网友(2011-08-09):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分享经验!

网友(2011-09-10):
    太精彩了  膜拜各位高手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啊

网友(2011-11-27):
    学习了,一般时钟信号比数据和地址信号长

网友(2012-09-03):
引用 网友C:
再来个配图:

很遗憾,看不懂,(⊙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