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惑我的问题!

楼主(2007-10-19):
在工作区域中,选择一些器件然后选择proterty editor , 之后选择PARTS . 会出现两种情况,A,B.

下图为A 情况 :

下图为B 情况
两者区别是 在A情况中同一个器件显示出来的器件标号,不一样. 请问:怎么样才可以把A情况中显示出来的器件标号不一致的情况,该成像B这样!

网友:
你的图可能是部分copy过,现在只能把Reference的Property删除,再重编号。

网友:
Orcad器件重新编号的方法:

网友:
又长见识了

楼主:
谢谢!如果能不重新标注 就能保持一致就好了!

网友(2008-01-25):
方法一:把所在page上的原理图拷贝到新的page上去,删除原来的page,重新命名新的page就OK了
方法二:选择DSN根目录,然后Design>Remove Occurrence Properties>YES

网友:
高手

学习了,每天一小步,就是以后某一天的一大步

网友(2008-11-05):
如果按你的方法二的話,雖然能達到一致,但會將原理圖中元件的位號改變。而且好象無法改變回原先狀態。

网友(2011-02-13):
学习了,每天一小步,就是以后某一天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