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交流一下pas设格点

楼主(2007-10-20):
我现在把走线格点设成5mil   显示格点 设成25mil   过孔格点设成25mil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设的,,说出来交流一下,也许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在layout的时候 布局器件的时候使用10mil  ,或者更大点;对齐的时候使用0.01mei
在布线器里面我都设置是0.01
这样好走线也好打via
个人使用习惯

网友:
    总之就是小数值与大数值交替地使用
对布局布线都有帮助的
呵呵

网友A:
    一般走线时会把格点设置成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走线时会把格点设置成线宽
    你看的清楚啊
    好眼力

楼主:
    好像是也有人在走线时,把设计格点设成线距加线宽/2,大家都来呀,,说说哪种好?

网友:
    我基本是把格点设置成安全距离,

    这样在布局和布线时比较容易控制安全距离。

网友(2008-02-01):
    又學到不少東西,謝謝各位老師.....

网友(2008-06-15):
    布局设置格点大的话,器件比较整齐,漂亮,推荐10MIL以上

网友(2011-10-19):
    建议布局时把格点设为25mil,摆比较小的元件时设为5mil,摆BGA的去耦电容时设为0.1mm.
显示格点根据需要来上设置,我习惯设为25mil 或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