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Gerber文件成功导出,导入CAM350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楼主(2007-10-20):
allegro里面已经成功导出了Gerber,而且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格式是Gerber6x00的,可是导入CAM350里面查看文件的时候出现了 这个对话框,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好几个Undefined 的D码没有读出来.那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楼主:
    这些Undefined 的D码都是在平面层的!!!
好像是flash吧!!!为什么我用另一种格式可以导出!!!
请看图 这是Gerber6x000格式的 这是Gerber 274x格式的,大家看到这两个图有明显的区别,知道的给我顶!!!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些库的flash定义不正确,你出的GB,一个使用了flash,一个没有使用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些库的flash定义不正确,你出的GB,一个使用了flash,一个没有使用flash。

不是的!!!
同一个PCB文件,怎么库不一样呢!!!
    只是另一种格式而已,想弄清哪里出错了

楼主:
    精通CAM的工程师你们跑哪里去了!!!
    喝水的时间应该有吧.
怎么没人呢???

网友:
    试试这个看是不是你要找的原因:

网友:
    嘻嘻!我来了,那是因为格式的问题啦,600出不了flash定义格式的PAD,只有274X才可以出,呵呵!

楼主:
    期待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谢谢上楼的大侠!!!
原来Gerber6x00是出不来花焊盘的  .
记住了

网友:
    不用这么客气啦!什么时候请客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2008-04-15):
    原来如此啊, 谢

网友:
    想看看这两个CAM啥样..

网友(2008-08-27):
    继续讨论:
    据我查找,并不是说gerber6x00出不了带flash定义的gerber文件,是说gerber6x00出的gerber文件(.art)不带有flash的信息,而需要另外的文件来定义flash才能送制版厂家制板。另外,cam350中导入gerber6x00出的文件(带有flash的)缺少花焊盘信息,所以错误显示。

网友:
    现在PCB厂家应该都支持RS274x格式了吧?为什么不用呢?这种格式一个文件搞定,不容易出错。

网友(2010-01-06):
    一般建议采用RS274x和RS274输出,兼容性会比较好。

网友(2010-07-07):
回复 网友B:

    同一PCB,同一负片,怎么用不同格式出GER在CAM里会不一样呢,274X显示的是错误的吧,FAISE在CAM里都是会看不到的啊?

网友:
在CAM文件里显示的效果和你设计文件要一模一样才行。你可能对正负片没有理解清楚,比如:allegro里面的负片看起来是正片,在CAM软件中则是正真的负片

网友(2011-12-05):
我也想了解,谢谢发帖的人

小说

网友:
13樓說的並不正確. 那些資料是Aperture 圖形的資料 , 每個圖形資料在 6x00 ( RS-274D) 格式中僅是用一個D code 來表示 , 不管是方的 ,圓的或是 Flash .
真正問題還是 7 樓說的 , Allegro 在產出 Aperture  時, 對於 Flash 資料僅能帶出名稱 , 並無法帶出內容.

网友(2014-03-26):
    一直都用RS274x格式的。

网友(2014-04-28):
    600格式导入CAM 时候要给对应的D码填上FLASH ,好像是对着你的APERTURES 文件里的填写,你试试,好久不出600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