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难题,求救!

楼主(2007-10-22):
好不容易在广州那边买的CADEN 高速PCB设计和仿真分析
   没有正版的CADEN SPB15.0,在网上下载的一个一样的,
可是不论怎么安装都不行,无法运行,里面的保存路径也改不了,
  请问大家是不是我的安装方法有问提,还是在安完了之后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
  求告一个正确做法?  先谢谢了

网友:
    先安装许可文件管理器,安装它的时候不要选择lincese路径
等安装完了该管理器以后你就直接安装需要安装的文件即可
    安装结束后在系统环境变量里面设置lincese路径即ok
    就这么简单
比网上的那些简单多了

网友:
    也可以先安装文件,然后安装license server,找了一个给你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0-1-1.html

网友:
    那个看上去很复杂
操作步骤过多
其实按照我上面说的方法应该一点问题也没有吧
我就是那样安装ok的
用的好好的啊

网友:
    怕新手没有图看不懂,其实就是你那几步。

网友:
    学习了~
    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2007-12-27):
    网上有现成的安装方式,文件格式为PDF格式,里面的步骤很详细。
    注意安装此类大型软件时,其它软件有可能不能使用。注意环境变量内得用“;”符号隔开。

网友(2008-02-17):
    楼上的都说了~~

网友:
    电驴上都有cadence spb 16了,不过要从这个论坛里找个spb16 crack.我机子上spb16没多久,还算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