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如何选择电容参数?

楼主(2007-10-22):
    在绘制原理图的过程肯定要加非常多的电容
那么在选择封装的时候应该注意那些?
    应该如何正确的选择电容才能使得系统稳定性较好?
    不同容值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如何的呢?

楼主:
    那位能列出不同容值对应的封装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例如贴片的0603一般对应多大以下的容值 0608有对应那些范围的容值
    像一些直插的电解电容 贴片的电解电容 胆电容 一般其封装对应的容值是如何选择的呢?

网友:
    要值对应啊!我知道一些哦!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0.01UF--1UF=0603封装
                                                                                                    1UF--4.7UF=0805封装
                                                                                                    4.7UF--10UF=1206封装
                                                                                                  10UF以上就用1206或TANT或EC电容。

楼主:
    如果有比较详细的对照表就好拉!!

网友(2015-03-20):
    容量和耐压,决定电容体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比较详细的对照表就好拉!!

有些電容供應商的規格資料上會寫,各供應商不同材質所能提供的容值範圍會有微小的差異,因為各家的製程能力不同所致。

你先自己找找看,真的找不到的話,我再提供某些供應商的資料給你。

网友:
    村田的手册不错

    Ceramic Capacitor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