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工具支持同时进行电源完整性与信号完整性仿真验证?

楼主(2007-10-22):
    有什么工具支持同时进行电源完整性与信号完整性仿真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Q。
    全称叫什么?在那可以下到
    想学习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Q。
    是allegro那个自带的嘛?
    有简单的实例吗?那玩意学起来好费劲啊
看了一些资料还是不懂

网友:
    SQ就是SpecctraQuest。

网友B:
    HyperLynx 8.0开始就可以了。

网友C:
    ANSOFT  SIWAVE

    以下是引用网上的介绍

    为了避免在完成整个设计时产生的高成本,设计者必须在早期设计时就了解全波效应。仅分析SI是不够的,供电已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而高速开关所产生的谐振、电源/地反弹、同步开关噪声、反射及线间耦合与板间耦合等问题更使设计人员头痛不已。了解并消除这些高频信号完整性问题需要全波整板分析工具, Siwave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工具。

    SIwave 是一个精确的整板级电磁场全波分析工具,它采用三维电磁场全波方法分析整板或整个封装的全波效应。对于真实复杂的PCB板或IC封装,包括多层、任意形状的电源和信号线,SIwave可仿真整个电源和地结构的谐振频率;板上放置去耦电容的作用;改变信号层或分开供电板引入的阻抗不连续性;信号线与供电板间的噪声耦合、传输延迟、过冲和下冲、反射和振铃等时域效应;本振模和S、Z、Y参数等频域现象。其结果可以先进的二/三维方式图形显示,并可输出 Spice等效电路模型用于Spic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SOFT  SIWAVE

    以下是引用网上的介绍

为了避免在完成整个设计时产生的高成本,设计者必须在早期设计时就了解全波效应。仅分析SI是不够的,供电已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而高速开关所产生的谐振、电源/地反弹、同 ...
    这个好像需要一个叫什么ansoftlinks转换才成
    好像3.0不支持pads导出的asc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yperLynx 8.0开始就可以了。
    这个8.0是不是在PADS2007里面包含?

网友D:
    把PADS完整安装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PADS完整安装就有了。
    我的是pads2005 版本是7.5的 不支持pi仿真吧
是不是pads2007里面的安装程序包含其8.0?

网友(2007-12-22):
引用 网友B:
HyperLynx 8.0开始就可以了。

    这是个好消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