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DS Logic里面设置不同的图纸规格?

楼主(2007-10-22):
    好像改一下就全改了
    能不同页里面设置不同规格的图纸吗?

网友:
    可以的,你是不是想这样

楼主:
    不是的 那个整体改页面规格我知道 就在特性里面修改
现在的意思是想某一项选一个大的页面规格【里面器件较多且稍微集中】
    另一项选择一个较小点的页面规格【里面器件较少】

    如果在特性里面改都是一次性整理修改
    不知道如何才能分开修改页面规格?

网友:
    wq 你不是想一个模块儿用一个大点的图,一个模块儿用小一点的图吗?在一个设记里两部分原理图页面不一样?要是不是的话我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楼主:
    是的就是按照模组设计不同规则的图纸
比较密集的用大的
比较酥松的用比较小的图纸
    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
    不要改设制,用添加2d线的方法

    然后在这里打个     s

楼主:
    呵呵 赞
    不过像size是不是就没法调整了
只能满足最大图纸规格了

网友(2008-03-19):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
    size 调整的是白色显示区域,当选择显示sheet时能看到的区域由他确定,sheet确定的是黄色的设计图纸框,一般size都要比sheet大,可以显示出一个完整的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