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cad里面绘制原理图器件的时候的问题1:栅格大小好像无法修改?

楼主(2007-10-23):
    orcad里面绘制原理图器件的时候的问题1:栅格大小好像无法修改?

2:如何才能画好一些有复杂点外形的器件

3:如何隐藏一些门管脚?例如电源与地?【例如那些射级跟随器件的原理图器件,类似这样的器件有时候会用逻辑关系表示】

目前先问这些,请指点

网友:
    绘制原理图页面点击options----preferences,出现这个对话框 在grid spacing里面设置即可

网友:
    我只知道在建立元器件的时候可以隐藏管脚,没有试过在元里图中可以隐藏管脚,
建立元器件的时候隐藏管脚是在单击options---part properties命令,也可以双击管脚名或管脚序号---弹出user properties对话框,选择pin names visible就可以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绘制原理图页面点击options----preferences,出现这个对话框640在grid spacing里面设置即可
    这个我知道
    但是绘制元件的时候不起任何作用
对于那些外形较为复杂
需要细致绘制的元件大家一般是怎画的?如何才能画的漂亮好看?

网友A:
    请举个例子或是贴个图上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举个例子或是贴个图上来,怎么样!!!

    见图 差距是很明显的啊

楼主:
    原理图里面的栅格在变
在器件绘制里面不变啊

网友A:
    在绘制器件里的格点是不能改变的吧!!!
    好像也没有必要改变它哦
有哪能位高手知道可以改的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绘制器件里的格点是不能改变的吧!!!
好像也没有必要改变它哦
有哪能位高手知道可以改的顶一下!!!
    就像图示的那个电阻
    你手工画的话如何才能漂亮好看?

网友A:
    把中间的那线用粗一点的画也可以啊!!!
可以把电阻画成这样来表示 啊!!!这样表示有点像protel里面的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的那线用粗一点的画也可以啊!!!
可以把电阻画成这样来表示651啊!!!这样表示有点像protel里面的元器件.
    我的意思是那我图中的那个电阻啊
    如何才能画出类似效果 精确控制

网友:
    可以双击图中的那根线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框 在这个里面选粗一点的线表示就OK了,你想要什么样的形状就有什么样的!!!

楼主:
    不是加粗,这个我会啊

是我上面附图里面的那个折线电阻如何才能画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2012-02-18):
    10.2不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绘制器件时,在锁定栅格的状态下,先将PIN放好,之后解除锁定栅格,画器件外形就可以了。这样在原理图中不会有连不上WIRE的情况。

网友:
    更正,是ORCAD10.2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01-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