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0-25):
在书上看到一个说有的电源的用(冗余设计),那位大侠知道什么叫冗余设计呀?谢谢

网友:
    傻瓜理解,就是备份设计的意思。
以下转贴:
      冗余是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由此减少系统的故障时间。
举例:高端服务器产品中普遍采用双电源系统,这两个电源是负载均衡的,即在系统工作时它们都为系统提供电力,当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时,另一个电源就承担所有的负载。

楼主:
    谢谢高手的解答

网友(2019-12-14):
    多设计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