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Keep-Out Layer有哪些作用?
cjf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禁止布线的意思,是不是protel里面的啊!!!

网友:
    这个对铺铜也有效的。

网友:
    1. 在 Keep out layout 画的线、圆等,对任何走线曾均有效,就是走线和普通不能靠近这些 Keep out  的线或者圆;
    2。在 top 层 P L 画 的线 或者 P U 画的圆, 如果编辑为 keep out 线, 就只对当前 top 有效, 其他层类推。。。

网友(2008-05-10):
    按字面的意思,就是KEEP IT OUT,即使它在外面的意思。在PROTEL里是禁止布线层,在POWERPCB里是禁止放某些东西,具体禁止放哪些东西有个小界面可以设置。

网友:
    东西只能在筐里面,不然后DRC 报错

网友(2008-06-10):
    禁止走线

    还可以认为是外框,=机械层

网友(2009-12-28):
    有些版的结构比较复杂,就用到KEEP Out要多点,也可以说它的功能就显示出来啊,其实主要的功能就是切板,做板材的外观结构。

网友(2010-02-28):
回复 网友A:

        赞!

网友:
    还有一个漏掉了,画线时,按TAB键如果选中keep复选框,不能导出Gerber,只作为辅助设计线条!

网友B(2010-04-14):
    一般我都是用Keep-Out Layer层做禁止布线用的,作为铺地的边界。 有一点很重要,Keep-Out Layer对内电层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内电层的四周要单独放填充或者画粗线。 防止板子边缘接触金属导致内电层之间短路。一般最好在 机械层(mechanical)画板子的外型尺寸,用细点的线画为佳。

网友(2010-09-28):
主要是切板,假如我在板上某个地方切割一条缝(圆,方形)就可以用Keep-Out Layer

网友(2010-11-06):
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烦恼,keep-out和机械层,后来一打听都可以做边框的!

网友(2011-01-21):
谢谢
了解更加透彻些了

网友(2011-04-03):
我只是当边框来用了,和机械层作用类似。

网友:
我厂就是作为物理外形层处理的。。。。。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C:

怎么样设置限制铺铜?  研究半天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我的怎么就导不出Gerber?我以前画的板子就是直接把PCB图发给了厂家,今天才知道不发PCB图也行,但是我的就是导不出Gerber,请问我该怎么做?我用的是AD6.9

网友:
回复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545-1-1.html  看一下我发布的这个帖子,相信你会有所收获的。

Altium Designer导出Gerber文件“最”详细的设置步骤!

网友(2011-06-11):
习惯用这个层来做板子外形

网友(2011-08-16):
目前生产pcb时厂家已默认为板子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都是用Keep-Out Layer层做禁止布线用的,作为铺地的边界。 有一点很重要,Keep-Out Layer对内电层是没 ...

请教如何画点划线。我找了很久了。没有这个设置。类似线型等参数。谢谢。

网友F:
对,好象GERBER输出的时候是把KEEPOUT作外型处理。其实这是有点问题。
 规矩的做法应该是MECHANICAL 1为PCB板外型。而KEEP-OUT 是禁布层。因为禁布往往是在安装孔等位置圈定大于孔本身的一个禁布区域。所以当它作为结构外型输出时就是不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好象GERBER输出的时候是把KEEPOUT作外型处理。其实这是有点问题。
 规矩的做法应该是MECHANICAL 1为PC ...

这个兄弟,说的对。

网友(2011-11-07):
禁止布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