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失的属线

楼主(2007-10-25):
不知各位同仁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有这样一个电源我反复各种铺铜,连接后属线都不没,不知什么原因,网络接验证又不报错,请各位多帮忙了   ,我用的pas不知道其它工具不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现象。
    网络中如果用shape(大面积的gnd除外)代替走线,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想象。

楼主:
    晕,还不如4.0    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呀,看起来吓人..

网友:
    其实你已经连接上了
    ...
管它的呢

网友:
    这个我也曾经看到过!呵呵!一般都是采取不管它的方法,就像mengzhuhao 所说:“其实你已经连接上了,管它的呢。”

网友:
    PADS就这德性!
    以下为转贴内容,不知是不是真的:

今天被Pads2007吓了一身冷汗!
    【看完了我也不敢用2007了,老老实实用2005了】

    今天调一块小板,有一个网络和地短接,查来查去发现有一个通孔焊盘,一面没问题,另一面被铜皮整个敷上了!查看原图,Pads2007的原文件里没有问题,正反面与地都有隔开。在Cam的Preview里看了一下,也没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导出后用Cam350打开看,有一面确实和地铺铜短起来了。
      当时就吓傻了,上个月刚发走了4块6层板。这个小板还可以飞线对付一下,那4块板可是高密度板,吓得我手直哆嗦。再实验,结果发现导出asc后再导入,仍存在问题。导出2005格式后,用Pads2005 Cam就没问题了。再实验,发现在Pads2007里,只要把原来的器件移动一下,再放回原位就没有问题了。严重的Bug啊!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核对导出的Gerber文件与原文件?否则只能放弃Pads2007了!本来挺为Pads2007的方便高兴的,这下出果出问题就真惨死了!

网友:
    对新版本确实不太放心

网友(2007-12-22):
    我也是用了几天2007就该会2005了,新出的DD,稳定性还是不敢保证。

网友(2008-01-29):
    可以确认一下啊

    不放心的话可以在CAM输出里预览啊,岂不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