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主板内存条的问题

楼主(2007-10-26):
问一下在在线的同仁ddr内存条有很多的排阻,那个排阻的值是不是都相等的.在布线的时候往往管脚刚好交叉,布线是时候真是不好布啊!!!
可不可以把引脚交换过来.那样的话比较好布线.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它的值,值是一样的话,原则上是可以交换的,但是你最好还是征询一下客户的意见再下手!呵呵!

网友:
和排阻没有关系的吧..主要应该是pin脚定义的问题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是画原理图时PIN脚的定义问题   为了原理图画的好看  一般都一一对应    如果用单个电阻 就没这问题了    另外排阻阻值都一样的

网友(2016-03-05):
哪位大神能描述下内存条怎么设计生产的吗? 针对每一批PCB和Flash要烧录对应的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