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割地的问题 谢谢
liujie1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会选择地做回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信号跨电源分割时,是否表示对该信号而言,该电源平面的交流阻抗大?此时,如果该信号层还有地平面与其相邻,即使信号和电源层间介质厚度小于与地之间的介质厚度,信号是否也会选择地平面作为回流路径?

是的,反过来说也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比较懒,它只会选择比较容易流通的路径去走。

    有道理
那好转进去就从那里转进去

    就像流水一样
那好流往那流

网友:
    转allen的:“如果你的电源层被分割成几个不同的区域,当有信号跨过这些不同区域的时候,回流路径就会增大,也会造成传输线阻抗不连续。解决它可以考虑在信号跨接的地方跨接电容,要不就改变铜皮或走线的形状,让走线在对应的电源区域内完成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