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中小规模公司的主流PCB设计软件是那些

楼主(2007-10-26):
    目前大中小规模公司的主流PCB设计软件是那些?
    是不是主要还是集中在padsallegro这两个
北方与南方有什么分布 是不是南方用PADS的更多?
    所说的wg与en是不是只在为数不多的公司用呢?

网友A:
    仅个人观点:
大型公司:Allegro>Mentor
中型公司:PADS>Protel
小型公司:Protel>PADS
    用户数量:Protel>PADS>Allegro>Mentor(WG and EN)
    另外想不出来北方与南方在分布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在中小规模的公司里面PADS使用的更普及吧
    ms所说的protel多属只在高校范围更普及一些
也是个人看法
    南方那么电路设计公司比较多,据说很多都是在使用PADS来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个人观点:
    大型公司:Allegro>Mentor
中型公司:PADS>rotel
小型公司:Protel>ADS
用户数量:Protel>ADS>Allegro>Mentor(WG and EN)
    另外想不出来北方与南方在分布上有什么不同。
    记得在一论坛上见过:
    用了PADS才知道什么叫布线
用了allegro才知道什么叫专业
用了wg才知道什么叫复杂
    哈哈

wg 与en只有耳闻

没怎使用过
    不是说en是liunx系统下面的吗,en好像也是被 明导收购的吧?和pads一样
    怎在Mentor.Graphics.ISD.200里面看到既有wg又有en?

pads不支持项目管理,所以一般一文件只能打开一个pcb或者一个logic

网友(2008-02-17):
    路过 不过一般都要对一个软件熟~~~

网友:
    路过,顺便问下有没有是由cadsta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