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网表导入以后你是如何布局布线的呢?

楼主(2007-10-26):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先说说我个人的一点点拙见吧:
【以pads Logic与PADS Layout为例】
    1:准备好在原理图与封装图里面会用到的器件,注意好原理图器件与封装器件管脚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
    2:在原理图中绘制需要设计的电路,尽量按照模块绘制;在主控芯片附近绘制相关的输入输出电路;主控芯片的电源部分单独绘制;有多数据输入或输出的尽量使用总线绘制;需要在页内或者页间传递的信号使用相应的输入输出符号进行标识;如果改控制芯片需要数模地分开的话就使用不同的地标识符合;电源也可以这样操作;在PADS Logic利用好复制功能,相同功能的部分画好一个,其他的就直接复制即可,如果需要更改网络的地方注意更改相应的网络名,还有就是常用的电阻电容电感磁珠等参数定义好了也可以复制,这样能节省很多不必要的麻烦,PADS Logic有一点好处就是在绘制的过程不允许重名,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设计即“正确”,PADS Logic用起来并不难,只要多试试就能掌握其中绘制的要领,请做注意使用右键帮助功能哦
3:原理图绘制完毕后就同步到PADS Layout里面去,打散元器件,根据需要绘制板框
4:在原理图里面选择模组,在Layout自动高亮对应的器件,挪动它们并放置在一个方便布局的地方
5:大致考虑一下各个芯片之间放置的关系,尽量保证从输入到输出信号间的连贯性,尽量避免输入输出信号在同一侧
    6:放置芯片,将所有退耦电容全部放置在bottom层,暂时不考虑布置;然后从第一管脚开始逐一把其他相应的器件挪动在感觉合适的地方;你会发现:特别是一些管脚是通过电阻或多电容接地或者接电源的,如果有些器件感觉放置在top上影响其他走线的话可以考虑挪动bottom层布局,我个人的经验是先布局top层,最后布局bottom层
7:电源部分是如果是多种的话,在常用的DCDC输出管脚处使用多个磁珠将它们分开,为了布局方便我有时候将这些DCDC芯片放置在芯片对角线的位置上,这样引出的电源走线可以通告对角线的夹缝进入到芯片中心位置,可以走U形等,将对应的电源输入管脚与之连接,并注意该连接处下方正好是退耦电容所在地
8:如何布局好,使得电路更美观更合理,性能更好,目前仍然是我在琢磨的东西
欢迎指正并交流

网友:
    感觉蛮复杂的,我就布局布线了,还刚起步的呢,至于LOGIC,没到绘制那呢  一直努力中

楼主:
    我个人感觉PADS Logic软件本身使用并不难
    注意多个软件之间配合即可
例如做CAE器件我一般选择在orcad搞定后再导入到logic里面另存即可
    其他方便感觉走线并不比orcad差多少
而且如果你使用pads绘制pcb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很多地方与pcb layout是差不多的

    PADS最大的优势就是右键功能 本人愚见
    欢迎讨论!!

网友:
    例如做CAE器件我一般选择在orcad搞定后再导入到logic里面另存即可EDA365高速PCB论坛- 想今儿个民

想问一下楼上,真的那么容易吗?请问土封装是什么时候加上的,我用logic打开dsn加封装都加N久没加完。是不是我走弯路了?

楼主:
    我的另存方法
    把你最常用的原理图器件一次性画在一个dsn文件里面去
    用logic打开后 ,右键选择器件,ctrl+a,全职全部原理图器件,另存到库

    当然了,另存完了不等于结束

你要在pads管理库里面再做点工作才行
    保证你的原理图器件都有对应的layout封装 就这么简单
多试试就那么回事情

网友:
    嗯,多谢,我要尽快试一下

网友A:
    "我的另存方法"

高,,,,少了一个步骤.   果然省时又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另存方法"

    高,,,,少了一个步骤.   果然省时又省力,,
    我也是自己实践出来的
书上ms都没怎讲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

网友A:
    编书的人,一个人编n 套书,他那里知道我们一线奋战人员的真实难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书的人,一个人编n 套书,他那里知道我们一线奋战人员的真实难处啊
    只能骂那些编书的是大骗子!!!
    看完他写的书还是不懂
很多细节操作在破书都没认真讲解过

网友B:
    现在的书除了理论外   操作都跟不上工具版本了
俺也是瞎弄  很多东西现在都靠个人感觉

    其实有些所谓的步骤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主要的是把板搞定

比如吃饭  喝汤   甜点 前后各有不同  只要不饿肚子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书除了理论外   操作都跟不上工具版本了
    俺也是瞎弄  很多东西现在都靠个人感觉

其实有些所谓的步骤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主要的是把板搞定

比如吃饭  喝汤   甜点 前后各有不同  只要不饿肚 ...
    实践是最能锻炼人的

网友A:
    想问再问一下meng板本,你在传网表到pcb里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

    好像是识别不到bga的封装,,可我做了n次呀,,管脚也是添加好的,,和其他器件一样的做法,为什么会弹出这个,,但在pcb里这个bga又有网络,而且是对的,,,我想了几天,实在是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再问一下meng板本,你在传网表到pcb里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

    好像是识别不到bga的封装,,可我做了n次呀,,管脚也是添加好的,,和其他器件一样的做法,为什么会弹出这个,,但在pcb里这个bga ...
    我还没有画过包含BGA封装的电路板
不好说啊

网友(2009-03-04):
PADS比protel好在哪里呀??

楼主:
    学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