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arth与GND怎么接?

楼主(2007-10-27):
Earth与GND之间大大小小有10来个电容,是单点接还是多点接??

网友A:
    要看你的信号是不是只在某一个地方跨过这两个平面,如果是,就单点接,如果在多个地方都跨,就多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信号是不是只在某一个地方跨过这两个平面,如果是,就单点接,如果在多个地方都跨,就多点接。

    一般大小电容就几个    而用10来个电容用得着那么多的吗??  而且你说的跨接也不多 并且是在一个地方的

网友:
    如果跨接不多,一般两个就够了。

网友(2008-12-08):
    什么叫跨接?

网友:
    一个就够了

网友(2016-03-01):
    好像一般这个电容是2000V的承压,这个是位什么呢,有大侠解释吗?楼上说的跨界我一般理解为信号回流地的跨界,防止信号环路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