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宽线距怎么定的???

楼主(2007-10-27):
布线要符合阻抗要求,那么我新做板时,如果对方没有说明多少线宽和线距,要自己定,我先设置个一般值先,比如5MIL,拉完后再算阻抗; 还是先算阻抗,推出设置线宽是5还是6合适,在去布线???? 那个前哪个后做的??

楼主:
或者说板的规则已经设置了,线宽是4、5或者6等,阻抗都一般要求一样的吧?比如50  那么这么多不同的线宽是根据什么定的呢?

网友:
    有人用valor来进行阻抗匹配
    但是我没用过这个软件

楼主:
    谢谢啦
我还有个意思是说  如果客户说这块板用6MIL的线拉 那么这6是怎么定的???
(客户不会去算这东西吧??)

网友:
    有的客户是会先去算的,他会去先评估!

网友(2008-03-07):
    谢谢了,不过这个好象是在allegro中的工具吧,问下,在pads中怎么计算呢?

网友:
    他说的那个6MIL可能是黄皮书上先给出的。
当然要自己先算好线宽线距再来做板了,
用的是SI8000,
那个VOLAR是出图前检查的,不是算阻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