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布线自动修正问题!

楼主(2007-10-27):
刚接触WG,布线时,布线的形状往往会被自动修正,比如下图中拉线,

当鼠标左键点下去的时候,走线形状(上图虚线部分)却自动成了下图:

走线形状被自动修正了,如何设置才能使鼠标点下去的时候保持图一中虚线的形状呢?

网友:
设置GLOSS锁定或者关闭就可以

按F4也可以切换

楼主:
多谢了!原来Gloss还有3种方式,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9-10-23):
    按F4也可以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