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画2200uf的电解电容,要选什么规格的?

楼主(2007-10-28):
我是用eagle画,在rcl.lrb里有很多不同大小的package,因为不知道2200uf电解电容的尺寸,所以不知道该选哪个,能帮帮我吗?

网友A:
    首先你得说清楚是铝电解电容还是钽电解电容,一般情况下,相同容值的两种电容,钽电容的体积要比铝电容的体积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你没有说,就是耐压,6.3V的2200uf和25V的2200uf体积相差很大,要是耐压超过100V,那体积相差就不是一倍两倍了。如果用于主机板,常用6.3V的,如果是功放,常用25V以上的。如果你是用普通铝电解,其直径通常在1--2CM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说清楚是铝电解电容还是钽电解电容,一般情况下,相同容值的两种电容,钽电容的体积要比铝电容的体积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你没有说,就是耐压,6.3V的2200uf和25V的2200uf体积相差很大,要是耐压超过100 ...
    正解啊
不过目前我也缺乏对电容如何正确选择的知识啊
有什么资料介绍如何正确选择电容吗?电容是最常用的了,还有就是那些电感啥的

楼主:
    谢谢

    是2200uf / 35V 铝电解电容
    请问有关电容的尺寸方面的资料可以从什么地方获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200uf / 35V 铝电解电容
请问有关电容的尺寸方面的资料可以从什么地方获得?
    同问  一直搞的不是非常清楚

网友(2008-12-02):
引用 楼主:
是2200uf / 35V 铝电解电容
请问有关电容的尺寸方面的资料可以从什么地方获得?

    从工厂或销售商处索取产品样本资料。

网友:
    什么品牌型号的?
去相关网站找datesheet应该有size和封装数据
    好一点的还可以直接下载到pcb模型

网友(2009-01-10):
    这么大容量的估计得 日立 的好用吧